润滑油的专业术语

楼主(2007-10-26):
先简单的介绍几个,有需要的朋友给我留言。
一、 密度与相对密度
密度是批在规定温度下,单位体积内所含物质的质量数,以g/cm3或g/mL表示。
相对密度,是指物质在给定定温度正气密度与标准温度下标准物质的密度之比值。对石油液体其标准物质是水。
二、 粘度
液体流动时内磨擦力的量度叫粘度,粘度值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大多数润滑油是根据粘度来分牌号的。粘度一般有5种表示方式,即动力粘度、运动粘度、恩氏粘度、雷氏粘度和赛氏粘度。
动力粘度:表示液体在一定剪切应力下流动时内磨擦力的量度,其值为加于流动液体的剪切应力和剪切速率之比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中以帕?秒(Pa•s)为单位。习惯用厘泊(Cp)为单位,1cp=10-3Pa•s。
运动粘度:表示液体在重力作用下流动时内磨擦力的量度,其值为相同温度下液体的动力粘度与其密度之比,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中以m2/s为单位。习惯用厘斯(cst),1cst=1mm2/s。
恩氏粘度:在规定条件下,一定体积的试样从恩格勒粘度计的小孔流出200mL试增所需要的时间(s)与该粘度计测定水的值之比,以0Et表示。
雷氏粘度:在规定条件下,一定体积的试样从雷德乌德粘度计流出50mL试样所需要量的时间,以s为单位。
赛氏粘度:在规定条件下,一定体积的试样从赛波特粘度计流出所需要的时间,以s为单位。赛氏粘度分为赛氏通用粘度(以SUV表示)和赛氏重油粘度(以SFV表示)。
三、 粘度指数
粘度指数是表示油品粘度随温度变化这个特性的一个约定量值。粘度指数高表示油品的粘度随温度变化较小,反之亦然。
四、 闪点
在规定条件下,加热油品所逸出的蒸气和空气组成的混合物与火焰接触发生瞬间火时的最低温度称为闪点,以℃表示。闪点的测定方法分为开口杯法和闭口杯法,开口杯法用以测定重质润滑油的闪点;闭口杯法用以测定燃料和轻质润滑油的闪点。
五、 凝点
试油在规定条件下冷却至停止移动时的最高温度称为凝点,以℃表示。凝点是评价油品低温性能的项目。
油品的凝点与蜡含量有直接关系,油品中的蜡含量越多,凝点越高。因此凝点在石油产品加工工艺中可以指导脱蜡工艺操作。
六、 倾点
倾点是指在规定条件下,被冷却了的试油能流动时的最低温度,以℃表示。倾点和凝点一样都是用来表示石油产品低温流动性能的指标。
七、 水分
水分是指油品中的含水量,以重量百分数表示。在石油产品分析标准中有好几种水分测定方法,一般都是以%表示,小于0.03%即为痕迹。特殊要求的油品,其水分以10-6(ppm)表示。
八、 机械杂质
存在于油品中所有不溶于规定溶剂的杂质叫做机械杂质。
九、 水溶性酸或碱
水溶性酸或碱是指存在于油品中可溶于水的酸性或碱性物质的总称。
十、 残炭
在规定条件下,油品在裂解中所形成的残留物叫残炭。以重量百分数表示

楼主:
11、抗乳化性 指润滑油与水分离的能力
12、抗磨(AW)添加剂  相互滑动的表面因发生相互摩擦会造成损坏。抗磨添加剂就是能有效防止这类磨损,同时又不会发生滑动的表面熔化的添加剂.
13、API适用级别分类  由API、SAE和ASTM共同商定并使用的一套英文字母代号,用以确定发动机油的主要适用级别,以及汽车变速箱润滑油的适用级别。
14、复合润滑脂   指用复合皂(即由普通皂与复合剂组成)进行稠化制成的润滑脂。使用复合皂制成的润滑脂与使用普通皂制成的同类润滑脂相比,具有更高的滴点。
15、酸值(AN) 也称中和值,指中和1克油品试样中所有酸物质所需氢氧化甲的毫克数。该性能指标通常用于表示被污染和被氧化的程度。
16、极压(EP)添加剂  在伴随着高接触压力的摩擦和滑动的情况下(如:在重载齿轮,特别是准双曲面型齿轮中),能够赋予润滑油抗极压性能,以达到减轻磨损目的的化合物。
17、Timkwn OK 负荷 在Timken EP测试仪上测定的,润滑油所能承受的、不会因油膜破裂而失
效的最大负荷。
 18、多用途润滑脂 指适合多种用途的润滑脂,如:车辆设备是的底盘、车轮轴承、万向节和水泵等的润滑。
多级粘度 既能达到SAE W 前边的数字(如:5、10、或15等低温粘度极限,同时又能达到SAE W后边的数字(如:30、40或50等)100℃粘度极限的油品。
19、环烷烃  具有环烷特性的、至少包含一个碳原子闭链的饱和烃。
20、光亮油 通常由渣油经加工处理而制成的精炼、高粘度润滑油。加工处理的方式包括:酸处理(或溶剂萃取)脱蜡(或粘土精制)相结合。
21、浊点 在规定条件下,当油样冷却至产生明显雾状的温度。(产生雾状是由于有晶体形成或其他固定物质生成。)
22、二硫化钼 钼和硫形成的化合物,由于其粒子的独特分子结构,因而成为性能卓越的固体润滑剂。
23、水分 是指没品中的含水量,以重量百分数表示。在石油产品分析标准中有好几种水分测定方法,一般都是以%表示,小于0.03%即为痕迹,特殊要求的油品,其水分以ppm 表示。 油品中应防止混入水分。燃料中混进水分,在低温使用时,会凝成小冰块,堵塞油路,影响供油。润滑油中混进水分,会使油膜强度降低;产生泡沫或乳化变质;会促进润滑油的氧化和加强低分子有机酸对金属的腐蚀作用;也会使添加剂分解沉降,甚至失去作用。变压器油中混入水分,它的绝缘性能就大大降低。
24、烟点 亦称无烟火焰高度。是指在规定条件下,油品在标准灯中燃烧时,在不冒烟的情况下所测得的火焰最大高度,以mm表示。用以判定对灯罩的污染程度。
 25、芳香烃 是组成石油的各种烃类之一。它对油漆和橡胶的溶解力强,故在油漆溶剂油和橡胶溶剂油中均应含有一定量的芳香烃。但芳香烃含量太大会损害人体健康,故其含量又须有所限制。
26、碘值 在规定条件下,100g油品所能吸收碘的质量数称为碘值,以g表示。碘值用来测定溶剂汽油中不饱和烃的含量。油品中不饱和烃含量越多,碘值就越大,安定性就越差。
27、诱导期 是指在规定的加速氧化条件下,油品处于稳定状态所经历的时间周期,以分钟表示,它是评价汽油在长期贮存中氧化及生胶趋向的一个项目。汽油的诱导期越短,则安定性越差,生胶越快,可贮存的时间也越短。要提高汽油的安定性,除改进炼制工艺外,还可往油中加入抗氧防胶剂和金属钝化剂。延缓它的氧化速度。

网友:
看了一下,懂了好多,呵呵!

网友(2008-01-29):
具体的酸值检测方法,您会吗???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些小问题,想请教一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女士,小问题直接提出来就有人帮你了。

网友:
有没有关于外界环境温度对于油品的选用之间关系的资料?

有没有关于外界环境温度对于油品的选用之间关系的资料(如液压油、机油、齿轮油、防冻液等)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