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驱动不用单片机控制能正常运转吗?

楼主(2007-10-26):
用TA8435H搭接一驱动电路对47型两相步进电机进行测试,调节时钟频率电机最高转速只在100 r/min左右,且振动很大.频率再高时电机就不转了.加细分后转速更低且振动没减小多少.不知何故?望高手指教!!!

网友:
你看看步进电机的输入脉冲要求。用示波器看看你发出的脉冲

楼主:
谢谢taishandadi大侠的回复。
可我不知脉冲有什么要求,比如波形 幅度 脉宽等。还望大侠赐教。

网友:
是不是工作在共振区了。你看看你所用的步进电机的说明书,看看他的速度、脉冲幅度、频率方面的要求。步进电机对转速也是有要求的,

网友:
cmx网友好!
我试着用比喻的方法解释一下,看是否能通俗易懂:
手上拿一块有按钮控制的电磁铁,
桌上放一块永久磁铁。
电磁铁和永久磁铁工作时,呈吸引状态。
//******************************************
交流电机====
1、手中的电磁铁始终通电使之产生磁性,
2、将桌上的永久磁铁吸引过来,并使其始终保持一个微小距离。
3、手中的电磁铁始终拖着桌上的永久磁铁向前移动。
//********************************************
直流电机====
1、电磁铁不通电,并事先与永久磁铁保持一小段距离。
2、然后电磁铁通电,将桌上的永久磁铁吸引过来。
3、电磁铁断电。

4、电磁铁不通电,并事先与永久磁铁保持一小段距离。
5、然后电磁铁通电,将桌上的永久磁铁吸引过来。
6、电磁铁断电。

周而复使。
//*******************************************
步进电机====
1,
2,
3,

步进电机部分你先试着填写一下,如果填写对了,你就能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如果写不对,我再写出来。
这样有利于加深理解。

syw  071027---17.55

楼主:
谢谢总工的回复!
因我的知识浅薄,自认为对前两项了解一点。交流电机是旋转磁场作用。直流电机是换向器作用。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
1,电磁铁通电,将桌上的永久磁铁吸引过来。
2,移动一段距离(另一电磁铁的作用)
3,电磁铁断电
不知对否。。。

网友:
cmx网友好!
//********************************************
直流电机====
1、电磁铁不通电,并事先与永久磁铁保持一小段距离。
2、然后电磁铁通电,将桌上的永久磁铁吸引过来。
3、电磁铁断电。

此时,电磁铁与永久磁铁距离最近,永久磁铁因惯性的原因想与电磁铁脱离。
电磁铁没有了磁性,所以,永久磁铁非常顺利的与电磁铁脱离。

4、电磁铁不通电,并事先与永久磁铁保持一小段距离。
5、然后电磁铁通电,将桌上的永久磁铁吸引过来。
6、电磁铁断电。

周而复使。
//*******************************************

步进电机====
1、电磁铁不通电,并事先与永久磁铁保持一小段距离。
2、然后电磁铁通电,将桌上的永久磁铁吸引过来。
3、向电磁铁供电的脉冲方波还处于通电状态。

此时,电磁铁与永久磁铁距离最近,永久磁铁因惯性的原因与电磁铁脱离。
而这时,向电磁铁供电的脉冲方波还处于通电状态,有磁性。
因此,电磁铁对永久磁铁产生了一个往回拽的力,使永久磁铁来了个急刹车。

永久磁铁速度马上慢了下来,而这时向电磁铁供电的脉冲方波没有了,如果一直没有下去,
永久磁铁滑行一段时间就会停下来……

结果下一个方波又出现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

4、电磁铁不通电,并事先与永久磁铁保持一小段距离。
5、然后电磁铁通电,将桌上的永久磁铁吸引过来。
6、向电磁铁供电的脉冲方波还处于通电状态。

…………
//*****************************************************
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象不象一个小骄车在不停的:
起动----加速----点刹车---速度慢下来-----起动------加速-----点刹车-------速度慢下来------

如果能听明白,回个话。

syw  071027---20.53

网友:
此时,电 ...
只是慢下来,并没有停下来啊!

楼主:
谢谢总工的指点!
似乎明白了一点。步进电机的旋转不是匀速运动,是一步一步行走的。也就是说振动大是步进电机固有的。那在实际使用中是怎样解决的呢?望大侠指教。

网友:
cmx网友好!

步进电机所带的负载不同,最佳加速度曲线就会不同,最佳运行速度也会不同。
在实际工作中,这些都是能耐通过实验得到这些数据的。

syw  071027---22.31

网友:
也就是说,步进电机要达到一定速度有一个加速过程,这时候输入电机的脉冲电流的频率变化也必须符合电机的加速曲线,这样才能使电机运行平稳,如果直接加入固定频率的脉冲电流,会导致电机发生震荡而无法正常工作,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枯藤网友好!
你说的是对的。符合该机器(电机+负载)的加速曲线,才能从静止平稳的过度
到正常运行值,
如果直接加入固定频率的脉冲电流,高出某一值时,会起动不起来。

一年前,我们讨论过这方面的话题,帮你做个链接。

syw   071028---00.22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143

步进驱动性能主要受哪些方面的影响?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552

网友:
谢谢开门造车网友,看了你那个驱动板,觉得很不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做成商品销售,你说过编程复杂,是不是可以将系统软件固化在里面,另外留出比较简单的编程接口供用户使用,这样既可以保护知识产权,又能将好的产品推向市场。
其实我对于工控方面是一窍不通,随便说说,可能说的不对,呵呵

网友:
cmx网友好!

你在6楼发言:……交流电机是旋转磁场作用。直流电机是换向器作用。……
你是采用宏观、笼统的方式进行讲解,一般教科书都是采用的这种方式。

其实,当你把每一个电机展开,然后,切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电极的话,
那么所有类型的电机,就都可以理解为一块电磁铁对一块永久磁铁在“做功”。

这里所说的“做功”,其实就是向那块电磁铁提供某种波形的电流,也就是
让电磁铁产生磁场,对那块永久磁铁进行排斥或者吸引。

只不过:
向交流电机提供的是:两个馒头形的波(正弦),一个馒头朝上,一个馒朝下。
向直流电机提供的是:矩形波。用机械触点开关的方式提供---整流子。
向步进电机提供的是:矩形波。用电子开关的方式提供。

通过上述进一步阐述,对我在5楼和7楼,采用微分方式,来讲解交流、直流、
与步进电机的原理。不知是否能够理解。

syw  071028---06.52

网友:
谢谢开门造车大侠的讲解,受益匪浅!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侠:比如说一般的交流感应马达是转速固定的,由磁极对数决定了马达的转速;磁极对数越多,转速越低,磁极对数与马达转速成反比例关系。
那步进马达的转速由什么来决定呢?步进马达出厂时有没有固定的转速?
您在一篇贴子里面说到过:“步进马达的转速是由输入脉冲的频率来决定的,频率快,转速快”
它们之间的比值是多少呢?
晚辈愚昧,没有能够理解,还望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湘里狼网友好!
二极步进电机最快。由于步进电机是由外部输入的电流频率决定的,
所以厂家也就无法标出转速。
再由于,供给步进电机的电源电压范围相当宽,向步进电机瞬间提供的电流又可以非常的
大,提供脉冲的动力大,频率快,速度当然也就快。
我在实际应用中,都是用专用程序和电路来检测出:每一种电机在带负载时的各种参数的。

syw  071028---07.37

网友:
枯藤网友好!

单纯的电器、电子方面的产品,路不宽。
而与机械结合,发明、生产机电一体化方面的产品,路宽,而且创造的价值也会很高。
这一点,我在另两个文章中有过介绍。

syw  071028---07.55

//*****************************************

与我有关的机电一体化的故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1917

同庆回归--我的机电一体化派生作品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47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湘里狼网友好!
二极步进电机最快。由于步进电机是由外部输入的电流频率决定的,
所以厂家也就无法标出转速。
再由于,供给步进电机的电源电压范围相当宽,向步进电机瞬间提供的电流又可以非常的
大,提供脉冲的 ...

谢谢开门大侠的指教,您一说我明白了很多,但是我毕竟还没有自己动手用过步进马达,所以多少还有些犹豫。
我下个月就要正式用到步进马达了,到时有弄不明白的地方,再向您讨教!还望您不惜赐教!

楼主:
谢谢各位!
平时使用步进电机都是用成品驱动器,还真是对步进电机的特性了解不多啊。
据大家的提示初步了解到:
1)步进电机启动应在较低转速段。(即时钟频率较低时)
2)加速时间不能过快。
这次是偶得一步进电机不知是否正常,所以搭接一驱动电路(图1#)对电机进行检测。
出现1#的问题是时钟电路的频率调节电位器错用了指数式的。在RC电路中根据我的电容与电位器的搭配,电位器调至曲线上升较陡处时刚好是步进电机加速段。也就是说加速过快。将电位器掉过来焊接反向调节即解决。

网友(2008-01-31):
步进电机速度快了易失步,也不只是单片机能驱动,分立元件+CMOS,PLC,computer card  都可以;

网友(2010-05-14):
向高手致敬。你们确实厉害啊

网友:
看蒙了,得仔细研究一下高人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