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法几何题3

楼主(2007-10-26):
再给大家出一个
提示:
1、A圆弧的一端与2a相切,不是到a与2a的交点。
2、A圆弧、B圆弧的圆心,均在40的斜线上。
求:
1. a 之长度为何?
  a. 9.6477   b. 9.6747   c. 9.6774
2. b 之长度为何?
  a. 14.5116   b, 14.5161   c. 14.5611
3. A弧之弧长为何?
. 27.0034   b. 27.0304   c. 27.0403
4. B弧之弧长为何?
. 19.8049   b. 19.8409   c. 19.8940
5. C弧之半径值为何?
  a. 21.8176   b. 21.8671   c. 21.8716
6. 剖面线区域之面积为何?
  a. 145.0234   b. 145.0342   c. 145.0432

网友:
答:
1. a 之长度为何?
    c. 9.6774
2. b 之长度为何?
    b, 14.5161
3. A弧之弧长为何?
   c. 27.0403
4. B弧之弧长为何?
 c. 19.8940
5. C弧之半径值为何?
  a. 21.8176
6. 剖面线区域之面积为何?
c. 145.0432

网友:
1. a 之长度为何? c. 9.6774

2. b 之长度为何? b, 14.5161

3. A弧之弧长为何? c. 27.0403

4. B弧之弧长为何?c. 19.8940
        不知C弧的条件.是圆心在30的斜线上吗?

网友:
1C
2B
3C
4C
5A
6C
没有鬼狼的第一题,我这题就做不出,谢谢鬼狼

网友:
鬼狼的截图这么这么清晰呢?

网友A:
大侠们,,弧长在CAD里面不用辅助软件可以标注吗?

网友:
caxa所作
答案同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们,,弧长在CAD里面不用辅助软件可以标注吗?

好像不可以,至少我没发现,我用的是清华天河的PCCAD

网友:
雷诺制造,你好,你说的那个下载的网址下载好慢,只有一百多B,,太慢了,还是不下了,

网友:
哈哈,我是用公司电脑挂那里下了两天才下下来的,我建议你还是耐心下一个,里面有好多标准件的库,好多CAD没有的功能,用了方便很多的

网友:
卓哲,你好,刚刚在aotucad2008上发现有弧长标注,cad2008在迅雷上搜索就能找到下载

网友:
我还在用CAXA2005和CAD2004,一般的图我还是想用CAXA画,但在外面还是用CAD的多,我没事也会用一用,CAXA电子图板里有好多CAD里没有的东西,

楼主:
公布答案,看来大家的水平都不一般嘛
1. a 之长度 = 9.6774,就是(c)
2. b 之长度 = 14.5161,就是(b)
3. A弧之弧长 = 27.0403,就是(c)
4. B弧之弧长 = 19.8940,就是(c)
5. C弧之半径值 = 21.8176,就是(a)
6. 剖面线区域之面积 = 145.0432,就是(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