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夹具,到底使用PROE还是UG好呢?

楼主(2007-10-26):
我今天想向各路大虾请教一下,我做机械设计,一般设计一些机械加工上用的夹具.那到底使用PROE还是UG好呢,我到现在还在着两个软件之间犹豫,真是搞不清到底要下定决心学哪个?谁能给我讲讲用那一个,为什么?谢谢

楼主:
我还想知道是用PROE还是UG出工程图方便?

网友:
这些软件用哪个都可以,只要会用就可以了,因为这些软件都是应用软件,熟能生巧,主要是在工作中应用哪个比较多,就选哪个.为这些事苦恼,没必要

楼主:
可是到底哪个用的比较多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用UG但是现在好像教程什么的都不成熟,学起来有好多不懂的又没地方问,PROE就成熟了,教程很好找

楼主:
但我觉得UG很容易上手,你们认为呢?

网友A:
我是做工装设计的,用UG。个人感觉做设计UG很好用,但出工程图不太方便,可能是因为用惯了开发过的AUTOCAD,其实UG的工程图功能还比较全。

网友:
软件只是一种设计工具,不要太在意这些问题,同样CAD也可以胜任绘图工作,就犹如手工绘图,只要自己方便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强求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工装设计的,用UG。个人感觉做设计UG很好用,但出工程图不太方便,可能是因为用惯了开发过的AUTOCAD,其实UG的工程图功能还比较全。

对,我也是很郁闷工程图这块.真让人头疼,也没有好的教程

网友:
都不好用!没有专用模块,没有标准件库。
如果有像设计模具那样的专用模块(比如PROE的EMX),工程图、BOM等自动生成,可以调用工装设计常用的标准零件那才叫好用

网友:
楼主就这个问题发过两个贴子,别人也给你发过,如果还不能解决可能是你的心态问题了,为什么总要问别人最好的,和用的多少的呢,每个软件都有他的优点。可能你对哪个软件用的都不熟哟,那就找一个好好吃透了,自己就找到答案了,合适不合适自己只有自己知道,做事情要踏实

网友:
solidworks不错,很好学。

catia也不错,正准备学。

网友:
UG的工程图也好出
我出的ACAD的

推荐用UG

网友:
pro/e中的工程图比较简单,学起来比较好学,此类的书比较多,我建议学PRO/E,如果搞造型就选择UG

网友:
都可以,熟能生巧

网友:
我觉得UG很容易上手

我觉得UG很容易上手

网友:
其实只要能设计出来,用AUTOCAD一样做的

网友:
我觉得用PROE比较好,出图方便,在造型里的尺寸,只要显示出来就行了,很多都不用标注,特别是对那些比较规则的实体出图更是简简

网友:
我觉得用SOLIDWORKS 就比较好,我现在也用SW搞工装夹具设计,我个人觉得用SW出图非常方便.
不过搞设计,楼上的已说了,软件只是一个工具,没必要太在意,不管哪种软件,只要用熟了就可以.

网友:
如果把这些软件作为平台,开发出专门设计夹具的软件肯定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