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已做几台数控折弯机,大家有何建议?

楼主(2007-10-26):
本来准备买几台进口折弯机用用算了,但算了一下,就算买最便宜的amada RG-100的每台也需要50万,
但我们用不了这么大的折弯机,折弯机只用来做一个比较小的产品,用RG-35就足够了,但RG-35全日本进口的,
卖价在20万出头,如果按买四台的话,也要80万,说多也不多,但问题是我们不是专做钣金的,机器用的不是太多,
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都不知道。

查了一下国产的数控折弯机,大多数都是用的进口的控制系统,所以我在想,是否可以考虑自已做几台,国内其它厂能买到的
控制系统和电液系统我们也能买到,为什么要让小日本多赚钱呢?再说打死我也不相信就那个破RG-35的铁值20万,唯一值钱的可能是
那套电液伺服系统,其它的都可以很容易解决,不一定非得用amada的控制系统和软件,他的有些功能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搞来搞去费劲得要死,
如果肯花跟国内厂家卖的价格一样的钱,相信所有的都可以配最好的。

最关健的是折弯机只用来自已用,不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即使仿了某家的某个好的功能,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总不至少让我们重新绕过专利吧。

想听听高手的建议,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普通型AMADA100、35属于经济型数控,即档尺数控定位,折弯刀具定位为数显手动。
真正的多轴数控折弯机不算机身,控制系统、电液系统20万也买不来。
如只想加数控档尺,国内很多厂家都生产单轴数控系统(包括伺服电机等),也就两三万。
如想生产多轴数控折弯机,建议咨询南京埃斯顿公司。国内很多生产数控折弯机的厂家是他们配套的数控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领导指导。

说实话,我们的产品只是一个很小的正方形不锈钢箱子,长400mm x 宽200mm,高120mm,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用1.2mm厚的304来做,每个采购价为380块,想想都心寒,如果按净重来算的话,
这个箱子不过2.7公斤,即使按现在不锈钢40块一公斤,不锈钢的成本也不过108块,我们每个月采购量在2000个,
生产厂家换了一家又一家,不是因为价格,而是因为交货期老是不能保证,有些小厂做的质量也不太行,按标准,
用数控做出来的精度应该能保证+/-0.1mm,但实际上我们用不着这么高的精度,+/-0.3mm肯定没问题,倒是那些供应商从来也没有达到0.1mm的精度,无论用多好的设备都是如此,有些用普通折弯机的供应商做出来的我们也可以用,所以精度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想自已做的主要原因是解决交货期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省点钱,现在什么材料都涨价了,压力很大,几乎所有的成本都只有涨,不可能有跌的可能,从长远来考虑,自已做肯定合算,反正钣金这个行业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行业。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楼板无法承受国内一些厂家生产的大折弯机,找了好多厂,基本都在3吨以上,但amada的RG-35只有1.7吨,这个重量没问题,我在考虑,如果自已做的话,可以把机器做小点,每台机器做一个工序,做成流水,机器一次调好后就不管了,这样效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国内其它厂家的折弯机用的伺服务系统都不太好,控制部分倒无所谓,只要能压下去就可以了,用不着用什么图像显示,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RG系列的折弯机也有一个问题,下动式的好象不太方便,先评估一下再讲。

网友:
不知楼主是属于那个地区的
我觉得我们公司要是给你们做的话  质量和交货期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我们公司现有折弯机七台,有意向可以来考察一下.
我司在杭州下沙

网友:
想法很好

我赞同你的意见,而且现在很多单机设备完全可以进行自己制作,只要你有很好的设计人员,图纸出来后,有些部件完全可以外加工或者直接购置,多台单机设备连成流水线,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这点我深有体会,我们公司是数控加工零部件的,原来也是单机成型,后来改成一个个工序后,效率提高了近50%,很好很好。你完全可以借力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我来帮你!

根据你描述的工件要求。我们可以帮你来解决这个问题。主机采用20×2000折弯机,再配上后挡料行程定位数控系统(还可加装滑块行程定位数控系统)就可满足你的生产要求。可以实现单轴、双轴数控。整机成本在7W左右。重量在2.5吨。有兴趣的话,具体参数我会进一步提供给你。请致电本人13806197473俞先生。

网友(2008-12-17):
专业钣金为你分忧

不知贵公司在什麽地方,   我是专业钣金加工厂。我们有数控剪,冲,折。并有普通剪冲折若干台氩弧焊5台等各种先进钣金生产设备,并有一只专业的设计生产队伍,年产值超千万。我本人也从钣金业10年之久。愿已超低的价格与你合作。质量,价格,工期我们会做到最好。期待着你的联系。我在济南。13864062994.

网友:
很关注这个Case,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建议,我最近也正在自行设计后定规伺服进给系统,机械部分倒是没什么大问题.我们都能做的到,倒是控制部分还比较伤脑筋.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提点,我们想用安川的伺服电机,不知道要用什么控制系统.用最经济的价格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我们要的效果就是,操作简单,定位准确可靠.请多关照.

网友(2009-04-23):
我是瑞士CYBELEC的,主要为机床生产厂家提供配套服务.   国内有  天津百超  力丰  亚威   上冲  黄石 香港梁发记 等等

    数控系统可满足  2轴  最大可做   16轴
数控系统有:  MOdEva15S    ModEva12s    ModEva10s    DNC880S   DNC600S  DNC600

      联系电话:15900827253

网友:
如果只是这一件产品的话,应该做专机,而不必做数控的。
甚至只是做几件工装的问题,效率一点也不比数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