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关于齿轮损坏的原因

楼主(2007-10-26):
今天在检修公司的一台汽轮机,当打开一级减速箱箱盖之后,发现减速齿轮有部分的齿已破损,公司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开会,分析原因!
去年检修的时候还是完好无损的,只是经历了4个月的生产期!轮齿的破损跟润滑肯定有密切的关系!而去年在气轮机专用润滑不足的情况下,补充了另一种,导致两种混用润滑使用,后来发现混用的油很轻。请问各位大虾,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导致轮齿的破损?

网友:
应该是配合间隙磨损后过量了,轴和齿轮窜动造成啮合错位吧?

网友:
配合间隙大小,,轴和齿轮的质量都有关,有没有超负荷工作,

网友:
要使用指定牌号的油,这种油是根据你的齿轮来设计的,齿轮的渐开线和油的黏度有关,使用符合规格黏度的润滑油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反之~~~~~~~~

网友:
与油有关系.齿轮的渐开线和油的黏度有关,如果不按要求去加油.而混在一起有可能对齿面造成损坏.

网友(2008-02-28):
很正常
高速级工作负荷大

网友:
润滑油是千万不能混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