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管断阻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7-10-26):
我想问下老大们, 发热管断阻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那位老大可以详细的说下么..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断阻是指电热管的电热丝断路吗?
电热管中的电热丝一般按弹簧状排列,如果间距不均匀,就会出现局部高温,长时间过热会使电热丝过早氧化断路.还有由于制造精度低,电热丝与管内壁有搭接现象,使部分电热丝不工作,部分超压工作,降低使用寿命.

楼主:
谢谢兄弟伙咯

网友(2009-05-23):
楼主说的断阻是指电热管的电热丝断路吗?
电热管中的电热丝一般按弹簧状排列,如果间距不均匀,就会出现局部高温,长时间过热会使电热丝过早氧化断路.还有由于制造精度低,电热丝与管内壁有搭接现象,使部分电热丝不工作, ...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烧了一个电热管(电热丝绕在管内的),就是在电热丝与管壁接触的拐弯处断掉了。现在要作分析,郁闷中……

网友:
还有,请问这些电气元件一般是使用坏了才作更换还是能制定有效的维护周期在它烧掉之前作更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