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板黑色阳极化后喷清漆,个别铝板出现单面发雾现象。。。。

楼主(2007-10-26):
刚刚加工完一批铝板,板材,两面非加工,黑色阳极化后颜色均匀,一致,但是在喷完清漆之后,个别铝板出现单面发雾(不是很明显)现象,并且发雾处呈现五彩色?发雾区集中在铝板中央。所有得阳极化和喷漆均为同批加工,喷漆前经过汽油清洗--烘干,不知道上述现象是什么原因?阳极化膜层得问题还是喷漆得问题,或者是材料本身得问题??

网友:
为何还要喷漆,阳极氧化膜本身就是一层通明的保护膜,做完黑色阳极化后颜色后,直接进行封孔处理就可以了,为何还要喷清漆?

出现上述情况,应该是跟工艺有关系,不应用汽油清洗,直接用水清洗后烘干,等水分干透后直接喷漆便可.

要是为了光亮进行喷漆,漆膜不要太厚,喷上一层便可,多了回影响效果,喷完后要有5~10分钟的静置过程,然后再烘干,看看是否能解决

楼主:
同意鬼狼的意见!!!
喷清漆可能是为了保护吧,因为喷完之后还要加工,我也觉得问题出在汽油上,可是同是汽油清洗,还有部分就没有问题,唉。。。奇怪!我们有个老前辈说是基体的原因,我觉得不对,正打算作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