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性焊条和碱性焊条的分类---请教

楼主(2007-10-27):
请问
酸性焊条和碱性焊条的分类是按照什么来分的?是药皮不同还是焊芯不同的.二者有什么区别?使用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
有高手知道上面的问题不?
期待中...

网友:
是根据药皮来区分的!

网友:
药品的材料不同,酸性的含酸性材料,碱性的含氧化材料,具体含啥我也搞饿忘了

网友:
一般选择酸性,便宜,要求高或表面油污多时用碱性焊条,正接还是反接来着?好像是反接吧??

网友:
根据焊条药皮的性质不同,焊条可以分为酸性焊条和碱性焊条两大类。
药皮中含有多量酸性氧化物(TiO2、SiO2 等)的焊条称为酸性焊条(碳钙型);
药皮中含有多量碱性氧化物(CaO、Na2O等)的称为碱性焊条(低氢型)。
酸性焊条能交直流两用,焊接工艺性能较好,但焊缝的力学性能,特别是冲击韧度较差,适用于一般低碳钢和强度较低的低合金结构钢的焊接,是应用最广的焊条。
碱性焊条脱硫、脱磷能力强,药皮有去氢作用。焊接接头含氢量很低,故又称为低氢型焊条。碱性焊条的焊缝具有良好的抗裂性和力学性能,但工艺性能较差,一般用直流电源施焊(直流反接),主要用于重要结构(如锅炉、压力容器和合金结构钢等)的焊接。
酸性焊条用:E××03表示;碱性焊条用:E××15表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了的

网友(2013-08-27):
碱性焊条不能用在油污大的焊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