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差动推力,请教

楼主(2007-10-27):
最近设计了个2级液压缸,要求最小差动推力是5T,请教高手解释
一下最小差动推力对这个2级缸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通俗说法吧,可能有几种情况:
1、每级缸的无杆腔和有杆腔的输出力的差值
2、两级缸的输出力差值。

  这个最好是问清楚了再进行设计,否则可能不能用。

网友:
应该是差动连接时的最小推力,这与活塞两边承压面积,效率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