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淬火---请教

楼主(2007-10-27):
这是工件的大概样子,本来理想的淬火是两边1.2-1.5,而实际结果是上下两个面也淬火淬到了,而且很深,还有就是淬透性不好,毛陪表面磨掉50丝后就没硬度了,但从截面看却是有淬火层的,这是工艺不允许的,还有我们用的感应圈是框性的,比这个截面稍大,是方形空心铜管,10mmX10mm的,然后在铜管棱边两侧钻一列¢1。2的孔做喷水,经过实际操作来看,水是没什么问题的,能达到冷却要求,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具体的我工艺也没有,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上下两个面不能淬火,硬度要达到要求58-62

网友:
感应器并不是简单的仿形制作就可以的!需要很大的生产应用经验,另外还要试验验证。
" d0 U: y$ ^6 ?& m你的附件我打不开,不过我猜想你的工件应该是高频淬火的吧?

楼主:
图片我传上来

楼主:
这些尺寸不全,具体我也记不清了,不好意思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件多长,感觉你是连续淬火,你的感应设备是多大的频率?可能是频率低的原因或是感应器的比功率太小而使加热时间太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机器频率是8000的,频率是不可调的,我问了我们单位的淬火师傅,他说温度回自动根据工件的状态调整,淬火机器是郑州国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