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算差动挂轮时螺旋角度---请教

楼主(2007-10-27):
我刚刚接触滚齿想问下各位大大:
 手算差动挂轮时螺旋角度要从60进化算到100进吗?要的话要怎么化啊。

网友:
例:15°20′36″=(15+20/60+36/3600)°=15.34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楼主:
能不能说下计算器里要按哪个键啊~~~~~~~~~~~~~~~~~
谢谢了

网友:
你从来没有用过计算器吗?

楼主:
是啊~~~~~
以前是滚直齿
最近才开始滚斜齿~~~~~~~

网友:
现在的计算器都有这种功能的,直接输入度分秒,就可以得到一个正弦值,社区里还有这方面的计算软件,很有用的,呵呵,算起来,我们是同行呀

楼主:
可是直接输入度分秒算出来的都是错误的啊~~~~~~~~~~~~~~

网友:
函数型计算器肯定有一个换算按键的,多试试。

网友(2007-12-10):
函数计算器上能直接换算的   一般的是先输入度  按一下度 分 秒的键  再按分  按度 分 秒的键   再按秒 度 分 秒的键

网友:
各位搞齿轮加工的老大
   有没有《滚齿工加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