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大梁焊接---请教

楼主(2007-10-27):
各位同仁,对于一些汽车大辆断裂怎么样焊才能保证它的强度和韧性。我用J506焊出来效果总不是很好
好像是锰钢,

网友:
我觉得:
汽车大辆断裂,不宜在断裂处直接堆焊,最起码要打焊接坡口。
最好是加夹板焊接。

网友:
最好看到照片或是实物,否则不好发言,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生安全问题!

楼主:
因为工件比较特殊,很多都是由于长时重载疲劳。坡口也只能简单的打一下
但都会焊加强加固

网友:
是否有汽车钣金点焊工艺控制啊,现在好像弧焊挺多,点焊很少见。

网友:
我觉得2楼说的比较全面。
楼主可以试一下,然后用破坏性试验,检测一下

网友(2009-02-20):
我们一般是在裂纹附近150毫米用锰钢板加工对应形状的补板,然后进行相应焊接。

网友(2009-03-23):
我以前 有一辆 东风EQ140自卸车  跑的都是工地的便道  大梁断裂  我用的方法是断裂处坡口 焊接  然后两侧做上夹板铆钉热铆  不能夹板焊接要不然 从哪里焊接 下回从哪里断  以前 没有那么多 机械方面的知识  只是实际中摸索的方法

网友:
先把表面清理,并且要打好坡口后堆焊,再在两边复板

网友:
人命关天,须谨慎行事!

网友:
还有,就是收口处要注意

网友:
用好焊条 美国进口的焊条 或二保焊   修理费可以收的高点 车主不会心疼那两个钱的

网友:
用J507焊条焊接看看,注意焊接温度

网友(2010-04-18):
这个我是专业,有困难联系我13797773921

网友:
受教了。赞一个,大梁都是用的锰钢吗?是不是就是要水韧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