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系统 怎么修改工件记数器参数?

楼主(2007-10-27):
我是开法兰克系统的 ,是数控铣加工中心。  最近我开的机床不记数了,  搞的我都不知道我每天做了多少个。    现在整个厂的记数器都不计数了  。谢谢。  是数控铣加工中心          联系QQ:165431472

网友:
可能是某个系统参数没有设好,你找一下参数的书对照一下。

网友:
就是一个参数控制的问题,打开了就可以了,
和M30有关系.

网友(2007-11-26):
应该和参数没关系,参数管的计数器是显示屏上的加工数量.
一般来讲,应该有工件计数器这个硬件,安装在操作站上.
听你的讲的,好多都不能计数了,请查以下几点:
计数器电池是否没电了,如果计数器需要电池的话.
是否修改过PLC
是否修改过加工程序,计数应该有个M代码的.这个M代码和参数没关系,和PLC有关系.

网友:
法兰克--正确名称应为:发那科吧!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
有一个参数要设置,它的设置的意思就是当程序有执行一个M30惑M31后就计数一次,你可以在程序最后加一个M31试试

网友(2008-03-15):
各位大侠说的有点抽象,听不懂

网友(2008-05-04):
在M30前加M12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