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料是不是进口的,如何鉴别呢?

楼主(2007-10-27):
现在有不少氧化厂都说自己的染料是日本进口的,英国进口的,德国进口的……,一两千元一公斤,但是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如何鉴别真伪呢?
谢谢!

网友A:
可以查看材料出厂合格证,但必须的懂相关语言才行.假的真不了.

网友:
各行各业都有造假。目前,中国是造假王国,那是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商品经济起步阶段,法律制度以及风俗习惯都对造假有利。一旦中国进入稳步发展阶段,造假就会结束。 理论上这么说的,
在中国之前,其他国家也出现过这个阶段。例如,100年前,美国就是造假王国。200年前,英国就是造假王国。400年前,中国明朝就是造假王国,李时珍甚至在《本草纲目》中不厌其烦的叙述如何区别某些药品的真假。

网友:
我的头像不是造假的,是我自己修改的 ,不管什么耳机造假我耳朵都能辩出来,可是假内存,假CPU等等,我又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看材料出厂合格证,但必须的懂相关语言才行.假的真不了.

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其它的吗?估计这个方法有点难度。
因为我的量不大,提出这样的要求自己都不好意思。

网友B:
其是铝阳极氧化的染料就是一些矿物盐,氧化膜是透明的正六边型晶状孔,类似蜜窝的形状,工件氧化处理完之后,将其放入染料中,让染料进入各个孔内.然后用封孔处理,将颜色密封在晶状孔内,同样,封孔膜也是透明的,所以,只要选对颜色就可以了,让加工厂给你提供色板,只要颜色对了,价格合适,质量没问题(有机溶剂浸泡不掉色),你没必要管他是用的什么材料,一般染色产品用过一年后都会出现褪色现象,这是很正常的,只要不是掉色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是铝阳极氧化的染料就是一些矿物盐,氧化膜是透明的正六边型晶状孔,类似蜜窝的形状,工件氧化处理完之后,将其放入染料中,让染料进入各个孔内.然后用封孔处理,将颜色密封在晶状孔内,同样,封孔膜也是透明的,所以,只要选 ...

但是我听氧化厂的一位技术人员私下和我说:现在他们厂的染料都是染布的染料,不是铝合金专用的染料,而那些铝合金专用的染料价格很贵,进口的染料更加贵,一般都要一两千元一公斤,而染布的这些染料很容量退色,做不出什么好东西。

网友B:
那就跟厂家签技术合同,既然是买卖,立字为据比较妥当,其实主要是质量和色泽,你要实在不放心,那就自己提供染料,让他们加工,虽然可能会多花一点钱,但用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跟厂家签技术合同,既然是买卖,立字为据比较妥当,其实主要是质量和色泽,你要实在不放心,那就自己提供染料,让他们加工,虽然可能会多花一点钱,但用着放心.

其实我也想自己提供染料,但是不知哪里有卖,这个问题我之前在加工的时候也问过氧化厂的人,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提供。

网友(2007-12-12):
铝材用国产染布用的耐光牢度都是达不到要求的,容易褪色,有的在集装箱里就掉色了,但很多氧化厂会依着客户要求成本降低会拿国产的代替了,如果用在机体内的可以将就用,别用于外壳方面的染色,国产的几十元就能买到,进口的的确是贵,但有奥野的常用黑色415就可以找到替代的,从耐光牢度都可以达到要求,价格也相应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