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不停机就实现调节风机叶片的角度?

楼主(2007-10-27):
请教大家了,利用“改变叶片角度”调节风量的方法,是否必须停机操作?能不能不停机就能通过调节叶片角度调节风量?
是否可以对伺服电机的控制实现对风机叶片的角度调节?

网友:
可参照直升机螺旋浆

萧萧天竹好,风机不停机就调节叶片角度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直升机螺旋浆能在转动中通过机构调整浆片的角度。可参考其机构。另外可请教“我在飞”大侠,记得他说他正在研究电直。

网友(2008-04-03):
风机不停机就调节叶片角度是可以的,可是这种风纪价格很高,国内也只有几个大风机厂制造!!

网友(2008-06-05):
轴流风机就有调节和不调节的,不信,你查查看看,陕西鼓风机厂就造这个

网友:
轴流风机是可以做的到的

网友:
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可能也是可变角度的吧!

网友(2008-12-17):
完全可以实现。目前国内的沈鼓,上鼓,豪顿华都生产这样的风机。火力发电厂一次风机,送风机,很多是这样的风机。

网友(2009-07-24):
这家伙怎么有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2009-11-28):
行业上叫动叶可调,区别于静叶可调。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保护装置一定要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