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可以做出这样的消光应该不是抛光能做到的吧?

楼主(2007-10-27):
最初我一直以为是抛光抛出来的,当然我指的是机械抛光。它这个做氧化处理肯定是要做化学抛光的了。
难道是车床车出来的效果吗?
什么车床能达到这样的粗糙度?

网友:
应该不是抛光做成的,个人认为,达到这种亮度的处理应该是喷粉或喷漆
如果楼主真的想知道是什么工艺,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有机溶剂浸泡(一般用四氯化碳),如果起泡,肯定是喷漆,这可是破坏性实验,可要考虑好,后果自负

楼主:
会不会是车床直接车出来的效果呢?
比如一些高速车削中心。

网友A:
这个本人做过的,,是电泳涂状

网友:
请问,电泳和电镀有没有区别?有时我对发黑得很光亮很感兴趣,原来是电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人做过的,,是电泳涂状

“电泳”,好像做铝合金氧化的地方也可以做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