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参数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7-10-28):
参数表中m=3,齿数z=47,分度圆直径d=122.5,
不过根据公式d=m*z=3*47=141,分度圆直径应该是141才对啊!!!
这也差的太多了。
谢谢。

网友:
应是参数表中的分度圆直径错误

网友:
也有可能是变位齿轮,变位系数错误。或者分度圆直径错误。

网友:
把整个图贴上来,2者结合一下看看,压力角21度的我还真没加工过,能不能介绍一下21度压力角齿轮的相当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有点小,可能看不清楚。更正一下,压力角是20度的

网友:
你可以去测绘一下吗,很简单的。也有可能是变位齿轮,变位系数错误。反正总有错的!或者分度圆直径错误。是你们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如果自己做的,可以查查模数对不对!

网友:
分度圆直径错误,变位系数是0.就不是变位的了

网友:
从参数表来看,分度圆直径填写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针对有人提到变位系数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分度圆直径的计算方法对于变位与不变位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d=m*z这个公式。 有区别的是直齿和斜齿:斜齿中考虑了螺旋角。
另外,分度圆d=m*z这个公式用于一般齿轮的计算,有少数齿轮计算并不满足。
例如:蜗杆传动中,蜗杆的分度圆直径与其模数之间不并满足,其中要考虑导程角因素。
又比如克林根贝尔锥齿轮中,大端分度圆直径满足这个公式,但是齿轮上还有一个中点分度圆参数并不满足这个公式。
由此可以判断:一种可能确实是设计人员分度圆直径填写错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齿轮是特殊齿轮,这一点从图上应该很容易判断。

网友:
模数×齿数=分度圆直径,啊我看成齿顶圆直径了

网友:
分度圆直径标错了,应该是3*47=141,变位系数1也是错误的,如果按照1算,根据变位直齿轮的公法线计算公式:W=m*[2.952123*(n-0.5)+0.014005*z+2*x*sinα],将图纸所提供的齿轮参数代入算得,公法线应为52.738,而图纸上标的公法线是51.68,相差太多了,如按照标准齿轮算,公法线应为50.686,也不对,可以肯定,是变位齿轮,但是变位系数也是错的,要小于1.请楼主将与之相啮合的另一只齿轮的图纸和中心距也帖上。

网友:
变位系数0.48左右。分度圆直径应该是3*47=141。LZ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标准齿轮,
标准齿轮的顶隙系数为0.25
不能这样算分度圆直径

网友:

分度圆直径应该是141,原图错误。另外根据中心距计算,相啮合的齿轮为16齿的标准齿轮,这个齿轮也是标准齿轮,公法线平均长度:50.685也是正确的。但中心距公差是错误的,应为+-0.0435。

网友:
很多大侠认为是变位系数问题,变位系数只是和刀具和标准齿轮的距离远近有关系,图中的变位系数为0,可能只是表示无侧隙啮合时的变位系数。

网友:
D=M*Z啊,D不是分度圆吗?

网友:
分度圆直径等于模数乘齿数,不管角变位还是高变位

网友(2009-02-24):
各位大师 我是第一次做齿轮,请问一下什么是齿顶高系数、齿顶隙系数,还有什么是变位系数?

网友(2009-11-22):
如果是渐开线直圆柱齿轮,则表中的分度圆直径是错误的,因为d=mz,变位齿轮与标准齿轮的分度圆,基园,齿数,模数,压力角是不变的,只是在渐开线上的取用的部位不同而已。

网友:
图纸有点问题。

网友:
1+1=2?不要考虑太多!

网友:
变位系数是错的吧  !!标准齿轮的话 中心距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