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材料的高强度和高苏醒如何体现?

楼主(2007-10-28):
纳米材料为什么能同时兼有高强度和高塑性,分别在什么条件下体现?其内在原理是什么?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可以简单理解为”尺寸效应”。当材料的结构单元的典型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时,材料的性能会发生突变。一般认为是<=100纳米 (nm)。

纳米材料是一个很宽的范围,这里以纳米晶粒金属材料为例。通常的金属材料是由晶粒组成的,晶粒之间即为晶界,室温时晶界强度比晶粒内部高。晶粒粗大时,晶界占的体积很小,对材料性能的贡献小。但当晶粒小到一定程度,晶界占到足够的分量时,晶界的贡献不可复略,使得材料强度提高。特别是在纳米尺寸时,晶界的表面张力还会对晶粒内部产生很大的压强,使晶内强度也很高(此时晶粒可以视着不可变形的硬质点),此时的变形以晶粒间的滑动和转动为主。纳米晶粒很小,也容易滑动和转动,并维持材料的连续性。所以材料表现出高强度和高塑性。这也是为什么纳米陶瓷也有塑性的原因。

条件是:材料的晶粒必须在纳米量级,即<100nm(个别金属在几百纳米也会表现出来)。通常要达到这个条件成本很高,所以很难做到大块的纳米材料,商业化一般以纳米颗粒、纳米薄膜居多。另外,纳米材料属于非平衡态材料,在较高温度时晶粒会长大粗化,从而丧失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