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齿轮三维建模的时候考不考虑变位系数?

楼主(2007-10-28):
考虑变位系数和不考虑变位系数差距有多大?
谢谢。

网友:
差距就是有变位系数和没有变位系数那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楼厉害啊!!!强人

网友:
如果不考虑,那么实用性就很低了。你三维建模不就是为了实际应用吗?所以你的问题其实等效于:齿轮设计时考不考虑变位。

网友:
同意4楼意见,楼主可能是要问造型时是否考虑变位系数,可是问的是差距有多大,不知指性能上的还是尺寸上的?我只能从最直观的角度回答了,其实等于没说,不好意思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关系的,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2007-12-02):
变位系数变了,整个齿轮的齿形都变了啊!那你画的还有意义吗/?齿顶圆都变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