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轴线对安装基面的平行度公差---求助

楼主(2007-10-28):
为什么车床主轴轴线对安装基面的平行度公差 ,垂直面内只允许向上,水平面内允许向前?
    请教,谢谢。

楼主:
答:主轴轴线对安装基面的平行度公差  从装配与维修角度讲,主轴轴线对安装基面的平行度误差在垂直面内上向超差时,就只能刮研机床主轴安装基面,主轴轴线对安装基面的平行度误差在垂直面内下向超差时,,刮研主轴箱安装基面后,主轴线位置向下移动,为保证前后顶尖同轴度公差(要保证尾座顶尖高于主轴箱顶尖),还得刮研尾座安装基面,增大刮研量。

水平面内比后顶尖向前, 可以提高机床精度寿命,因此设定主轴轴线与安装基面的位置度公差时规定: 水平面内:主轴轴线对安装基面的平行度公差 只许向前 。当主轴轴线对安装基面的平行度公差 水平面内向后超差时,除刮研主轴箱安装基面后,主轴线位置向后移动,为保证前后顶尖同轴度公差(要保证尾座顶尖置后主轴箱顶尖),还得刮研尾座安装基面

网友(2009-02-07):
说实话  ,没看懂

网友(2009-03-19):
抵消变形,俗称抬头、里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