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放大器和比例阀在使用时都要做那些调整?

楼主(2007-10-28):
比例放大器和比例阀在使用时都要做那些调整?
比例放大器和比例阀在使用时都要做那些调整?请各位大侠给详细说说,最好能举个实际例子。本人刚刚接触,学习中。

楼主:
比例放大器和比例阀连接后,是不是要调整比例放大器的参数?怎样就算比例放大器和比例阀配合好?

网友:
我觉得比例放大其实控制比例阀动作的,应该看控制的执行元件的参数和比例放大器配合,如:控制油缸,看油缸的行程和位置与放大器参数对应。

网友:
有时候还要考虑颤振信号的调整,PID参数的设定,斜坡信号的调整等等,这需要在具体系统中具体考虑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但是比例放大器的调节还有放大器的最大电流已经最小电流的调节,这会影响到比例阀的最大和最小值,我觉放大器的颤振信号的调整,有时候让人忽视的了,它调整应当影响到比例阀死区的范围!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颤振信号其实在不同工作频率下应该设置不同的频率才能更好的工作,但一般这样做的确实很少,而且厂家也提供不了这方面更多的支持

网友:
有的比例阀本身自带的放大器参数在厂内是调整好了的,自身是一个闭环控制,但是如果需要与执行机构组成闭环控制就需要另外加上控制器,放大器以及在执行机构上加上传感器,调整时需要根据使用工况调整斜坡频率,电压或电流值

楼主:
大家能够提供点资料吗?最好有个实际例子

网友:
如有机会现场调试,不要放过,胆大心细,认真研究一下说明书,亲自动手试一试,总结经验.

楼主(2007-12-13):
是不是这些阀和配对的放大器,在出厂前基本上都经过了调整,使用的时候基本不需要调整了

网友(2008-05-09):
我司专业生产比例阀放大器,www.dongsen-ie.com (泉州东森工业电子有限公司)网站内有许多放大器资料,如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网友:
放大器就是控制你阀的电磁铁的动作
一般可调的就是阀的机械零位和电器零位要协调
其余基本上不可以自己随便调,都是厂家调好的
你是使用者,只要选择自己合适的输入信号,实现自己的动作要求就可以了
不需考虑太复杂

网友A(2008-08-18):
我觉得一般情况都应该做适当的调整,因为同一个厂家一种放大器可以同时配几种型号的比例阀,出厂的时候不可能满足每一种阀的参数;即使你买的是集成式放大器(象atos的E-RI-AEG),你还是要调整一下最值。
我见过的系统,有的设备出厂后没有充分发挥到应有的性能,这与设计人员和调试人员对放大器的了解情况和责任性有关系,常规系统,至少要做一下参数调整:
偏流(bias)调整(常说的死区的调整,最小值得调整):
给放大器供电,提供0.1V的输入电压信号,逐渐调整偏流电位器,直至所控制的元件(油缸或马达)运动为止,再反方向转动电位器,直至所控制的元件(油缸或马达)停止运动为止,这样偏流就算调整好了
增益(scale)调整:(常说的满度的调整,最大值得调整):
施加最大的给定电流电压信号(0-5V:为5V;0-10V:为10V;),通过目测执行元件(压力表等)是否达到系统工况要求的最值。
斜坡时间(ramps)调整:
启动设备,手动运行各动作,如果机械冲击较大,适当增大斜坡时间,如果动作明显滞后,适当减少斜坡时间。

eg.使用yuken的比例压力阀EBG-03-H-51调节系统压力,设备最大工作压力为16mpa,那么如何调整增益?
为了设备的安全,先将增益电位器朝减少的方向调4-5圈,缓慢增加给定信号,观察压力表显示值,以最大给定值的情况下压力表显示值低于设备最大工作压力为16mpa为宜,再调节增益电位器,直到压力表显示值为16mpa;调增益的时候要注意偏流是否任满足要求,一般偏流增益要反复调节几次才最终满足要求。

网友:
技术交流,共同进步
qq:154327285,

网友:
我见过的系统都用的是力士乐公司的产品,像比例阀等电控的产品其都提供相关的控制板,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
比例阀生产厂家已经就弹簧和电流大小的关系调整好了,使用是不需要调整,主要是给比例阀的电流需要根据使用环境自己设定。

网友B(2008-11-26):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一般情况都应该做适当的调整,因为同一个厂家一种放大器可以同时配几种型号的比例阀,出厂的时候不可能满足每一种阀的参数;即使你买的是集成式放大器(象atos的E-RI-AEG),你还是要调整一下最值。
我见过的系 ...

呵呵,这位兄弟说的比较具体啊!不过,为了能加形象话,我上传一PPT文件。有图示说明,结合这位仁兄的文字说明后,大家可以对比例放大器的调整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了!!!

网友(2009-01-20):
我推荐一款微机程序的比例放大器,适应林德,力士乐,布赫等比例阀,10年前力士乐的阀除外。
电源范围:8-30VDC.

网友(2009-04-12):
如果单纯的使用放大器控制比例阀,我认为不需要调整,出厂时厂家已调到最优。
如果调整放大器,就和出厂状态不一致,那么如果以后更换放大器又要调整,比较麻烦

网友:
换句话说,你调整了,互换性就变差了

网友(2010-04-12):
正在学习比例阀放大器的知识,多谢了

网友:
一般不需做调整,我用过很多,直接连接使用,建议先在阀不通流量时空载调试,用万用表测试阀调试电流

网友:
进来学习,我觉得颤振信号确实对死区的影响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之前下载过这个PPT的前一部分,今天终于补全了,谢谢

网友:
我维修过,也调整过最大电流与最小电流情况下阀的开启程度.

网友(2011-08-17):
这种讨论非常好,非常有必要。。。。

网友:
都要根据实际工况编程序,满足工况要求

网友(2014-03-31):
不错,有意义的帖子。

网友(2015-03-18):
一般比例阀都有一个死区,通过实验,调节比例放大器电流,可以找到死区范围。再通过对照执行器的执行参数,如位移。可以设置对应的给定电流,而成驱使比例阀给出对应的开度。

网友(2015-05-31):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位兄弟说的比较具体啊!不过,为了能加形象话,我上传一PPT文件。有图示说明,结合这位仁兄的文字 ...

今天也在调比例阀,对软件上面的死区等理解不是很明晰,看了这个ppt明白多了。
普通的三位四通比例阀中位的泄漏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把比例阀直接接油源,线圈不接放大器的情况下,10+MPa中位泄漏能淌成线了。

网友(2020-10-19):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位兄弟说的比较具体啊!不过,为了能加形象话,我上传一PPT文件。有图示说明,结合这位仁兄的文 ...

感谢

网友(2021-09-17):
我司生产的比例多路阀,放大器,出厂出厂前全部给你调试好,有兴趣可以发点资料给你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