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气泡油对大泵没有影响?

楼主(2007-10-28):
液压系统采用的是双联泵(A10VSO,排量为45ml/r、71ml/r),分别供给两个单独的系统。油箱产生气泡后,45排量的泵建立不了压力(气泡排除后正常工作),71排量的泵照常工作,请问为什么气泡油对大泵没有影响?
请教,谢谢。

网友:
气泡具有可压缩性,大功率泵体积比较大,空气压缩的体积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那也就是说泵能够忍受一定比例(气泡与油的比例)范围内气泡油,且随着泵排量的增大这个比例也在增大,请问有什么专著论述过这种比例关系?

网友:
但是进气肯定不是好的现象,会造成气蚀,时间长了会损坏泵,阀等零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