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法几何题4

楼主(2007-10-28):
求:
1. a之长度为何?
. 29.4015   b. 29.4105   c. 29.4510
2. b之长度为何?
. 24.4779   b. 24.7479   c. 24.7749
3. c之长度为何?
  a. 36.3781   b. 36.7381   c. 36.8137
4. 红色五边形区域之周长为何?
  a.79.1178   b. 79.1718   c. 79.1871
5. 蓝色剖面线区域之面积为何?
  a. 313.1542   b. 313.4152   c. 313.5142

网友:
1C
2A
3C
4A
5B

网友:
1.c
2.a
3.c
4.a
5.b

网友A:
我没想出思路来,,,水平还差,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想出思路来,,,水平还差,惭愧,

此题不是同样可以利用比例法吗?只不过这次要先以任意边长画个正五边形,再作出外面的三角形的相似三角形(这次不妨“先安内后攘外” ),最后进行比例缩放。
当然可能还有其它方法。
利用三维软件作图就不评论了。
看来鬼狼先生也有点鬼郎才尽了

网友:
看来鬼狼有必要出道难题堵住楼上那小子的嘴

楼主:
大家来这里是为了探讨,没必要堵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要学的东西有很多,我也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比如中文,我只听说过江郎才尽,没听说过鬼郎才尽,哎,惭愧惭愧

网友:
本人也同感惭愧,读了十几年书,只见过“色鬼”、“色狼”,何曾见过“鬼狼”?
开个玩笑,还请鬼狼兄不要介意

网友:
我昨天也是在用比例缩放时,没有做相似三角形,缩放后就不是正五边形了,
还是要谢谢你的提示,,,画出来了,,

楼主:
到公布答案的时间了,

1. a之长度 = 29.4510,就是(c)
2. b之长度 = 24.4779,就是(a)
3. c之长度 = 36.8137,就是(c)
4. 红色五边形区域之周长 = 79.1178,就是(a)
5. 蓝色剖面线区域之面积 = 313.4152,就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