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器原理---请教

楼主(2007-10-28):
各位大虾有人知道节电器的原理吗? 真可以节电吗?

网友:
关于节电器的工作原理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节电器,如系统节电器、电动机节电器、灯光节电器、空调节电器、锅炉节电器、抽油机节电器等。根据其工作原理可以分为三类:

1、根据EMC滤波器原理,通过抑制du/dt、di/dt和谐波来达到节电目的,其原理是减少或削弱了由于du/dt、di/dt和谐波的存在而造成的无功功率消耗。"系统节电器"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制造的产品,因为是装在系统电源(或线路)的首端,因此可以减少负载产生的电磁干扰对电源的影响,从而减少了系统无功功率的传输,从而节电。显然,节电的多少是由系统产生的电磁干扰严重的程度所决定的,电磁干扰是随机产生的,因此节电也不会是个确定数,只有在一个较长时间取个平均值来衡量。我曾要求某厂商给个实例,或由我来联系使用单位此后由他们来处理,但它们没有做,只是说要买一个自己去试,他们不到现场。另外有的朋友喜欢与变频器的节电功能比较,依我看两者是谈不拢的,是两回事。要说有点相似的话,也只能勉强与下面说的第二种节电原理比一比,不过也有点委屈变频器了。

2、下面这一段是某电机智能节电器产品说明书中的自述"由于电动机产生的转矩与供电电压的平方成正比,降低电动机的输入电压,将减少电动机的转距:因此,降低了电压,实际上就是降低了额定输出功率:也就是说,减少了电动机所需的磁场容量,但电动机的转速并没有改变。根据这一原理,电机智能节电器始终保证电动机从空载→轻载→满载多种负荷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电动机恒定转速不变。由于电机智能节电器自动监测电动机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角a,根据负载的变化状况,在百分之一秒时间内自动改变相位角a。电机智能节电器通过专用的功率开关元件,对电压进行"切口"控制,其控制器件只允许电源电压的正半周和负半周的一部分电压供给电动机,其结果便降低了供给电动机的均方根电压,使电动机磁滞损耗最小化,相应角a被调整在正常状态。所以,电动机提高了效率,达到了节电的目的。"

从这个节电描述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利用晶闸管来控制的,通过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来实现电压削波(即上面"切口"的含义)实现节能的,这样不必多解释了,我看了几个品牌的电机节电器的产品说明,都是这个原理,到底能接多少电,我没用过,不敢轻易定论。

3、除了上面的两种节电原理外,其它如空调节电器、锅炉节电器、抽油机节电器等,都是通过检测设备的工作过程,轻载时自动延时工艺过程、修正参数(如温度)或调节功率输出来达到节电目的的。原理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从其产品价格来看,不一定比我们通常用变频器和PLC等构成的系统优越。

建议:是不是要用节电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使用目的确定,厂商所说的节电率一般是在理想情况下得到的,不一定是欺骗,但实际使用环境是不是达到这个理想条件,是判断使用这个产品是否划算的基本依据。另外,弄清楚产品的工作原理是最最重要的条件。

楼主:
学习了  谢谢!
要是真用了还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呢

网友(2007-12-24):
又学了点知识,谢谢!!!

网友(2008-11-10):
骗人“节电器”还有人在卖

有市民打来电话,称当天一早在景福街西一条路与太平路之间看到有人卖这种

节电器”,当时她还想买了,看了这报道才知道是骗人的,希望工商

部门能及时查处这些不法商贩,防止有更多的市民上当受骗。

    接到这位读者提供的线索后,10月16日,本报记者分头走访了我市爱民街、日照街、菜园街早市,但并未看到有人

在卖这种“节电器”,这也正符合不法商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

做法。

    在此,本报提醒消费者,如果在早市或其他市场上看到有销售这种“

电器
”的,千万别上当;也希望工商等监管部门能严查早市的不法经营行为。

网友:
咬手节电器害人不轻

市民罗先生找到本报编辑部,气愤地说:“这些‘节电器’的东西,都是忽悠人。”今年夏天,他的家人从元街早市买回一个所谓的节电器,结果一插电器就起火花,还把罗先生的手严重灼伤,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罗先生说,当时小贩介绍说这是高科技产品,只要把“节电插头”往家中多功能插板上任何地方一插,就能使电流分流(即偷电)。

  记者看到罗先生提供的这种“节电器”,一个插头连着两个小黑盒,做工十分简陋。节电器上印着:监制单位:香港九龙技术监督局;生产单位:新加坡环宇电子集团;功率4500W;专利号:20063005XXXX等字样。

  昨日,市民宋先生反映,在元街早市时常有两个男子兜售这种产品,手提一只布质手提包,里面装满这种插头,有时摆在地上,有时抱在怀里。“这种插头5元一个,10元钱3个。” 宋先生说。

  “一个负责放哨,一个负责兜售。鬼鬼祟祟,东躲西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据宋先生观察,俩人越故作神秘,越吸引部分逛早市的市民,有的看稀罕,也有的购买,确实忽悠了一些人。

  根据本市早市的这种混乱现象,市民纷纷反映,早市也要规范,不能让这种有损城市形象和坑害市民的行为存在,为市民创造一个文明的生活环境。

网友:
节电器节能降耗领先技术亮相引人注目

2008中国(无锡)节电器节能与循环经济博览会10月27日在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开幕。来自全国12个省、市和自治区与8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家参展企业纷纷把各自的节能、循环经济技术和产品带到展会,一大批国内及国际领先的技术在博览会上亮相,让参会者体验到了一场节电器节能降耗技术的盛宴。

  博览会共设了节电器综合成果、节能降耗、新能源、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五大展区,宜兴协联的烟气脱硫技术、尚德公司光伏应用产品、一汽锡柴L、F系列国III柴油机等一大批技术含量高、具有竞争力、市场前景好的节能与循环经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在会上展出,引人注目。记者在现场看到,参展涉及的行业领域众多,涵盖钢铁、电力、化工、纺织、建材、电子和机械等10多个行业,既有工业用品又有民用产品。参会的展品覆盖了节电、节水、节油、节气、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环保等多个方面,包括高效照明灯具、耐温隔热新型墙材、节能玻璃贴膜、供电系统智能节电器、重要空调系统节电技术、太阳能光伏应用产品、污水处理技术以及环保领域的新产品与新技术等。除了节能与循环经济新技术、新产品展览外,博览会期间还将开展“节能与循环经济发展高层论坛”、“风能产业发展论坛”等系列活动。

网友(2009-11-30):
学习了 果真是这个道理。。。

网友:
呵呵,真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