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卫星?

楼主(2007-10-28):
嫦娥一号发射成功了,马上就到月亮上执行任务了。国人都很关注,我觉得我们机械社区应该也议论一番,不过好象没看到相关帖子。我来提一下,想问个问题:我们是如何控制远隔数十万公里的卫星的?比如所谓变轨,肯定是启动发动机来完成,那是如何发出启动信号呢?时间继电器(比较菜,高手别笑)肯定不行吧?

网友:
应该是大号的摇控器吧,肯定比我们电视摇控器大多了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过严格加密的电磁波!

网友:
无线电通讯吧

网友:
是高频光波吗

网友:
肯定是无线电通讯,如果是有线通讯那造这根电线比造一个嫦娥的困难还要大

网友:
使用微波通讯和激光通讯。

网友:
关注

看那个装备是属微波通讯了,锅状天线,激光通讯还没听说过了

网友:
应该是微波通信和数字控制,
继电器估计不会用,那个太大了,效率不高.

网友:
如何控制卫星

小学时我看过一些科普杂志, 卫星等航天器的控制就是上述所说的微波来完成的, 现在的卫星通讯就是微波通讯, 不过微波被分成了很多波段, 用途不同波段不同, 卫星发动机不同于我们日常所说的发动机, 那是一种气体发动机. 因为太空中没有大气所以一小点气体推动就可以产动力, 就算你丢出一个离子或一束光线都会产生动力, 发动机控制更不可能用继电器类的纯机械的东西来控制, 我想应该是通过控制信号给卫星内的计算机发动指令, 由计算机按预先编好的程序来控制卫星动作, 嘿嘿.... 不知对不对.
激光通讯到是有的, 我看过, 很多用在潜艇上在用.但只能用作直线传送,主要是大数据传送.

网友:
是不是要经过空间中转的呀,有点太远呀

网友:
楼主,社区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电工手册》可供下载。内有专门一卷讲述《微波通讯与卫星控制》,你不妨下载然后读一下。呵呵。

网友(2008-02-19):
楼上牛人,我们这类小鬼要向楼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