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助文件打不开

楼主(2007-10-28):
各位大侠:我的电脑里,出现了帮助文件(.chm)打不开的现象。是哪个文件丢失了还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是所有的这个后缀文件都打不开,还是只是这一个?

楼主:
是所有。
请大侠指点。

网友:
一定是你把什么文件删了,看看系统自带的帮助文件里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还是这样,很苦恼也很无奈。竟然连系统自带的帮助文件都打不开了。
很害怕重装系统。

网友A(2008-02-26):
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我前些天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在网上搜到了解决的方法,现与你分享:重新选择打开方式--然后"选择程序..."--"浏览..."--在你的系统盘里的WINDOWS目录下,有个hh.exe(系统自带的打开.chm格式的程序)的执行程序,选中.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我前些天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在网上搜到了解决的方法,现与你分享:重新选择打开方式--然后"选择程序..."--"浏览..."--在你的系统盘里的WINDOWS目录下,有个hh.exe(系统自带的打开.chm格式的程序)的执 ...

谢谢,俺重新按照了系统 。但是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