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端盖漏油问题?

楼主(2007-10-28):
我厂的一台吸风机检修后出现轴承端盖内孔漏油的问题一直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轴承端盖是采用迷宫式密封的,端盖内有一个挡油环<一面平一面凸> 我们装的时候挡油环到轴承有10厘米的距离挡油环的凸面朝轴承,是否挡油环的距离和正反面有问题?或者其他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2008-04-30):

在轴承箱靠近叶轮的一端安装上挡风环,就能解决!现在我车间就是这样处理的,一点不漏

网友:
曾处理过
因箱体内油温升高,产生气压
油渗到箱体外

1、
在轴承端盖安装位置端盖内孔最低处铣个R油槽
在端盖与R油槽相交平面处也铣个缺口,
当油溢过密封件时,油通过这些槽又回到箱体内
2、
箱体上安装个透气螺塞

网友:
赞同3楼的意见~就这处理~

网友:
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

由于现在大部份的生产模式是先有订单再组织生产,(这叫"不见鬼子不挂弦")而订单又有工期限制,这就造成铸件的时效期不够,在短期内出产品并交付使用,投产后一段时间后出现变形造成密封不严,漏油。这种情况在生产使用现场较为多见。

网友:
一般来说平的一面朝向轴承端盖,检查一下轴承端盖上有没有回油孔或回油槽,或者把回油槽装到顶端了。这很重要。如果没有,停机时用手电钻钻一个,用錾子剃个槽也行。有的端盖外面还有一道盘根密封,如果有,尽量用盘根,别用毛毡,由于毛毡允许的线速度不够,容易烧毁失效。另外,油位太高,轴振动如果太大的话,也会导致漏油。根据具体情况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