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与三相异步电机的具体区别---分享

楼主(2007-10-28):
三相异步电机的散热风扇和电机转子是同一个轴,低速时电机转速低,散热风扇转不起来,无法起到良好的散热效果;
变频电机的风扇是独立的散热风扇,从外表上看,电机有两个接线盒,一个是电机转子的,另一个是风扇电机的,当电机低速旋转时,风扇仍然可以对电机起到很好的散热效果.这是变频电机与三相异步电机的唯一区别

网友:
变频电机的接线盒,一个是定子(不是转子),另一个是风扇。
再有 电机定子、转子磁通经过优化设计,低频、低速响应更佳。。。。

楼主:
谢谢二楼的,变频电机的接线盒,一个是定子的,具体我没拆过,我再仔细想想,那电机的接线盒都是电机定子的接线了,另一个也是风扇电机的定子

网友:
呵呵,不是所有的变频电机后面都带强冷风扇的。所以说“这是变频电机与三相异步电机的唯一区别”是不对的。

网友(2008-01-10):
应该还有:
1、转子的动平衡不一样,普通电机也可以变频,只是有个频段限制。若高于87hz运行,转子需要特殊处理,这与普通的电机完全两样。
2、定子的绝缘漆也不一样。

网友(2008-04-26):
请教一下,87HZ普通电机能上去?就是60赫兹也费劲吧?按这里皮带秤普通电机也用变频器,最大也就是正常1450转、分。
另外,楼主没说清 一句话——电机在变频器作用下转速变化,而风扇恒速

网友:
楼上的,你的变频最高输出频率是出厂默认的50HZ,那怎么也就是普通电机的额定转素呀,把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普通电机在60HZ下能用,我试过,没问题,不过没有长时间跑,

网友(2009-07-24):
楼主的意见是不对的。
当然用变频器来控制普通的电机也能用,但低速有问题。目前不少单位为了解决原来的直流电机的维修问题(直流电机会修的人太少了)。
简单的说:电机在低频的情况下,电机的功率下降的并不多,所以转子的电流要大多。所以,转子的鼠笼条的材料要增加电阻,也就是说,它的铝材是高阻的。这才是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根本区别。
请指教

网友(2009-12-28):
异步电机也可作变频电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