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机柜制作

楼主(2007-10-28):
有从事钣金行业机柜制作的吗
过来我们共同探讨设计和制作工艺

楼主:
此类机柜前柜门因网孔过多,下料后变形严重,随整平后平面度可以满足,但是焊接加强筋后由于受热内应力使门板整体扭曲,请问各位是怎么样解决的!!

网友:
哈哈,碰见同行了,通常我们处理这类网孔较多的门时,先下料,再冲,加强筋用点焊机,这样出来的门并不会扭曲啊,希望能和你一起讨论下机柜的问题。

楼主:
呵呵
很高兴认识你!
你的方法是二次加工网孔吗,我们是先冲孔待整平后再切边,先切边后冲孔整平后工件外形不是跑位了吗
还有机柜下面的垫脚支架通常为SPHC5.0的厚板,LASER切割后会有氧化膜产生影响烤漆的附着力,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机柜焊接

我们的机柜总是焊不好,缝不齐,角不对,门还靠不上.很郁闷!

网友:
网孔加工一般要看模具和机床,程序的设计。这些都很重要。一般采用跳冲。模具选用一般采用多冲孔。最后用效平机效平
焊接多看的是技术

网友:
有朋友有九折柜的底板图吗

有朋友有九折柜的底板图吗,从前我作钣金门的,现在作电箱电柜,有同行可加QQ272132976

网友:
学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

网友(2007-12-02):
终于找到组织了啊  嘿嘿
我是新手做机柜的 上网找了好久你们啊 很高心

网友:
对第3图中的隐蔽式门铰链感兴趣。
请问这种东西有商品供应吗?

网友:
我是专门从事0.7t到1.5t钣金设计的,主要产品是钢制办公家具。希望可以帮得上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孔板必须用压平机才能消除内引力 靠整形很难消除的 况且还要焊接。
建议用压平机压平后折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一下设计是否有问题
在看一下展开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关于板金的我什么都能涉及到一点

多多指教哦。。。以后还向你门学习学习我不知道的方面 希望大家不要不教哦
先谢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机柜总是焊不好,缝不齐,角不对,门还靠不上.很郁闷!

柜子的平面度和垂直度应该都有要求吧,我觉得你可以做个下面类似的工装,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供应商很多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多孔模冲网孔,变形比较小,不行的话用滚平机滚平,加强筋用碰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们做的是19英寸的标柜吧,我们也做这个,网孔一般情况是用数冲或半自动冲床进行加工的,因为是多孔组合模,所以变形比较小,如果有条件的话滚平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F:
标柜现在不吃香了,现在我们都是做非标柜、仿威柜、操作台、屏幕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柜现在不吃香了,现在我们都是做非标柜、仿威柜、操作台、屏幕墙

确实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点制具啊
用制具辅助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氢氧焊烧啊
然后整形.
我们厂就是那样搞的

网友(2008-08-11):
冲孔工艺要注意,孔不能一起冲,要跳开冲,跨距要尽可能大。

网友:
我还有问题请教 ,1,机柜在焊接磨光时怎样才能好看。
2,机柜一般有哪些表面处理?

网友:
我们做环网柜外壳的。焊缝一般都是用抛光片打磨然后喷塑之前再打腻子

网友:
回复 网友G:

喷塑前柜子表面要做哪些处理,喷塑的工艺是怎样的?先谢了!

网友:
这个话题对我有用处,有学习了一些东西!

网友:
我也想搞机柜设计,,,需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2009-04-04):
终于找到组织了啊  嘿嘿
我是新手做机柜的 上网找了好久你们啊 很高兴!!!!!

网友:
柜门上面的玻璃窗是怎么上的啊,是用密封条还是把玻璃用胶水胶上去的啊

网友:
那个建一个钣金机柜制作QQ群便与大家商量.

网友:
学习。。 嘿嘿
我是新手做机柜的

网友:
我们厂也最近搞了个一套钣金生产线,但折弯尺寸老是不准,不是大就是小,头大啊

网友:
我在日本看到做机柜的网板,公司好像都是从外面买的,然后根据尺寸要求切板。所以首先没有下料变形这个问题,网板焊接变形这里一般用火加热再用湿抹布急速冷却校平,效果挺好,也不太费事。

网友:
36楼的方案比较实用,不过前面的同行说的也没错,焊接最好做些夹具,毕竟做机柜焊接量很大的.
4楼的激光的问题,建议用氮气切割,你们厂如果激光切割机多的话装个氮气罐, 不要用气瓶,这样的话氮气成本也很低的

网友:
我也是做饭金了.电控箱,操作台.也做过像楼上所说的的贴玻璃.是用双面胶就可以了.如果门上的玻璃可以订做铝型型材装就可以了.路过.希望可以大家多多交流了.共同进步,

网友(2009-06-03):
我是新手做机柜的

网友:
终于找到组织了啊

网友:
怎么没了??没有具体的问题可问???

而且上面有好多问题都没人回答哦!!!

学习中~~~~

网友:
楼主多发些实例探讨会有效一些,
导致门板变形有很多,同样对应方法也有很多

网友:
玻璃门我们常用的联接方式是用胶水直接粘或者是用压条压住玻璃一圈

网友(2009-07-03):
我们公司有11台AMADA数控冲床,9台AMADA折弯机,你发的图片好象是我们的产品哦,你是俺同事么?呵呵
好的,说说变形问题,大伙讨论的也是焊接变形问题,说说俺的看法,首先要选择好的焊接方法,钢板一般应该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这样的变形会小一些,还有,就是加焊接工装,用外力使工件减少变量,还有就是手工整平,焊接后,用压力或者拉力工装整平,最后一个办法就是热处理退火去应力,这个办法比较麻烦,成本也太高,不大好操作,但是,如果确实要求很严格,也只能如此了

网友:
这里是个不错的讨论环境!

网友(2009-12-02):
知识积累一点是一点,谢了。

网友:
我也是相关专业的,大家加我QQ啊

网友:
我是做结构设计的,经常会用到柜子,希望大家一起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