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代号:AN30.1355.00-1/85---求助

楼主(2007-10-28):
轴承代号:AN30.1355.00-1/85
这是个回转支承,英文名称:slewing ring (bearing)或者slewing bearing ,在国外通常用前一个名称,AN应该说明是美国标准代码,这个轴承在中国也有自己的国标,属于专用轴承,在国内也称 转盘轴承.
各位兄弟,谁能告诉我这个轴承的规格(基本的尺寸)
另外还想要份 美国轴承的型号  的资料
小弟先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网友:
回转支承一般是定制的,小的有些厂家可以标准件的方式供货,一般是根据你的工况算出 载荷---倾覆力矩曲线,然后选型.
你只有找原制造厂家去问.这个含糊不得,一个螺栓孔错位或者齿型不对就没办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