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中划线的作用及意义---讨论

楼主(2007-10-28):
现在正接触划线这道工序,麻烦大家总结一下机械加工中划线的作用能够及意义.

网友:
机械加工中划线现在已经应用的很少了,除了国企和外企,划线的精度低,误差大。很多东西都实现了无划线加工。

网友:
还划?严重的操作观念问题  已经淘汰了

网友:
现在画线一般只起大概的示意作用,避免严重的尺寸错误。

网友:
按原来的方法加工,画线是离不了的。CNC加工不用画线。

网友:
划线只能应用在加工设备简陋和工件要求不高且数量极少的情况下,
如两孔位置公差在50丝左右的情况下,
属产品在台钻上的试制阶段,
它的优点是设备要求少,且省下了工装模具,
适合试制或极少件的产品,
精度靠操作工的技术来保证。

网友:
划线是早些年时在设备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加工精度的一道工序.但是随着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它将渐渐的被淘汰了

网友:
楼上各位似乎对划线加工不以为然。其实划线加工在铸件的粗加工,特别是大型铸件的粗加工中是必不可少的。大型铸件一般都是机器的基础件,是其他零件安装的基准面,各基准之间有尺寸要求,有形位公差要求。而铸件铸造出来后,可能有弯曲,各加工面的加工余量误差不一样及金相组织不一样。为确保各加工面的余量及非加工面的尺寸要求。除了划线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主要对复杂箱体及毛胚检查

网友:
8楼的说的对
就现在的技术而言,画线在大型铸造上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没有它你就很难继续下行
对于普通现代化小企业,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不要说你企业不用它就淘汰
行业内含是很深很光的

网友:
大型铸造的利润好低啊!铸件类零件齿轮箱等用的比较多,因为很多时候是以毛坯作基准的,无奈

网友:
赞同8楼的说法。

网友A:
8,9楼对的,
大型铸件或拼焊件需要划线
1检查毛坯的尺寸,相应修改铸件木模尺寸,拼焊件件的定位靠山,合格后再投入大批量生产
2零件有误差或变形,通过划线来找正或借料,分布加工余量(加工余量不够可通过堆焊来补救)
3为后道工序作找正用

工作中曾遇到过;
拼焊钢结构件划线,经后序加工,回装配车间总装拼焊;钳工还是以原来的划线十字中心线找正组装拼焊,产品不合格.
后被我看到阻止,要以已加工面为基准,重新划十字中心线.因为原来的划线是为后序加工找正用的,经加工后己不重叠,所以原始划线不能再作为基准

网友:
十三楼大侠讲的非常详细了.

网友(2014-01-07):
引用 网友A:
8,9楼对的,
大型铸件或拼焊件需要划线
1检查毛坯的尺寸,相应修改铸件木模尺寸,拼焊件件的定位靠山,合格后 ...

粗加工的基准只能用一次

网友:
划线挺好用的,简单实用,但只能用在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

网友:
划线在铸件,一些焊接件焊后加工是很有用的;铸件就不说了;焊接件焊后去应力时若工件堆叠,则会变形扭曲;划线可保证后续加工均匀,校正方便。这是我的切身体会,有教训。

网友:
划线己不适应現代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