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产品怎样焊接才能不变形

楼主(2007-10-29):
我的这个产品是用304不锈钢做的(见图),但不知怎样焊接才能不变形?管子直径19MM,共25个孔,板厚0.5MM,管子壁厚0.5MM左右,还有一点,图纸与实际做的有所不同,图纸上有一转边,但在做的时候这一圈是没有的了,因为是做试验,没有开模具。也就是说底部是平的。谢谢!

网友:
可以说一下使用环境或技术要求吗?

网友:
激光焊接

激光焊接是比较好的选项,因为不用整体加热

网友:
楼主好!
        有专用焊接管与板的半自动氩弧焊机,焊接线能量易控制,可采用分散焊加刚性固定的方式来减少焊接变形.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