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把铣铰刀,加工出的孔小了---求助

楼主(2007-10-29):
前段时间在客户处使用一把铣铰刀,孔的公差为——+0.05/+0.02mm,刀具的公差为+0.043/+0.018mm,刀具外圆径向跳动在0.005mm左右,结果加工出的孔小了。被加工材质为压铸铝件,找了半天原因也搞不懂,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1、刃带可能较宽,挤压力较大,工件内表面产生回弹。
2、工件本身是否壁厚薄,刚性差,回弹量大。
3、余量是否过大,产生的热量多,造成提工件冷后收缩。

楼主:
cqmsq_2007网友你好,你所说的我也分析过了,他们加工的是电子模具,孔深大概有120mm吧。

网友:
楼主,

      绞刀 直径多大? 倒椎多大?

       底孔多大?

       转速多大,把转速调高了试一试了?     降低进给试一试了?

       找了半天原因也搞不懂,?能说说你排除了哪些原因?也让我们了解多一点了

网友:
铰削后公差等级可达IT5-IT6,粗糙度值可达1.6-0.8

铰刀铰孔时铰刀是有内缩趋势的

加机油了吧???
铰刀磨损??
硬质合金铰刀高速铰孔??

楼主:
铰刀的直径是φ6.4mm,倒锥不大于0,005mm,底孔为φ6.25mm左右,转速是1500.我现在怀疑是切削锥磨损太快,现在改为15度及45度切削锥,把进给降低,把转速提到3000左右,目前还在试。因为这个厂比较NB吧,不让我们到现场去,所以结果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
把主轴转速降下来,不宜超过10m/min
切削液用煤油

楼主:
好的,谢谢了!结果出来了,一定发上来让大家了解了解!

网友:
好的,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是软材料的正常现象,刀的公差大一级就好了,老师傅都知道的

网友(2008-01-21):
刀具公差的下差太小了
刀具余量不已大于0.1

网友(2010-05-03):
    能把后来如何改好的方法发上来学习下不

网友(2011-11-02):
关注中,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楼主说的 不像是铣铰刀,就是铰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