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法兰与钢管的焊接强度?---请教

楼主(2007-10-29):
怎样提高法兰与钢管的焊接强度???

网友:
楼主好!
      能否将问题说的再具体一点,我看过附件图纸所示,不知您所说的是焊接结构的刚性,还是焊缝强度?

网友:
我绘制了两个方案,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是焊缝强度,因为之前的一批法兰管出现法兰脱落的现象

楼主:
3楼的老兄啊,你的图我打不开啊????

网友:
你们的焊接材料要是没有问题,可以把
管外的焊缝能改为10mm的吗
或者把管内的焊接坡口改为单边30度,2mm钝边
我说的不一定正确。

楼主:
楼上的兄台,这样可能导致法兰焊接变形过大

网友:
3楼提供的文件无效;
管与法兰一般选用插入式或对接式,焊接变形可通过焊接工艺来控制;
搂住所提供的示意图按强度考虑已没有问题,个人认为是焊接材料的强度不够,可选用强度较大点的焊材。

楼主:
谢谢版主的点评

网友:
如果有条件可以考虑用钎焊的方法,钎料用纯铜或镍基系列

网友:
我提供的是CAD2004版本的.

网友(2010-07-29):
路 过 向 高 人 学 习  ……

网友:
想看看再帮一下你,下载要扣威望3点,算了吧

网友(2011-07-05):
这两个方案真的很好哦!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