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飞机排气管需焊接---求助

楼主(2007-10-29):
我公司有一飞机排气管需焊接,材料我们选用的进口AL6061,我们焊接用的铝也是相同的材料. 但是我们焊出来老有砂眼,一般都比芝麻小的,但是这样足够要命了,抛光出来就发现这些小眼了.这样是根本不合格的,望高人指点,我们用的是氩弧焊焊接的.现传上排气管的PRO/E图与CAD图.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氩气纯度不够?按理说,不会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氩气纯度低或氩气管路内有水分、漏气等;
焊接电流和焊速过大或过小;
熔池保护欠佳,电弧不稳,电弧过长,钨极伸出过长;
焊丝或母材坡口附近焊前末清理干净或又沾污;

必要时,可以采取预热工艺,焊接现场装挡风装置

网友:
5198604091网友好!

电焊、火焊我都干过,多少有些认识。

形成砂眼的原因是:工件接口在焊的过程中,焊缝里的空气没有逸出,就会形成砂眼。

导致上述成因:
1、接口处有灰尘或与焊件不同材料的杂质。
2、接口处如果有油渍也会形成砂眼。
2、如果焊接时,焊条移动速度过快,就会形成覆盖层,就会形成砂眼。
3、如果电流过大,就会造成濺射也会形成砂眼。
4、…………

syw  071029---15.40

网友:
我们的管接头5A06的也是老有砂眼,一般都是补焊。

网友:
楼主好!
       会产生气孔的主要原因为:
       1,氩气纯度不够,需在99.9%以上,焊缝为银白色;
       2,钨极伸出长度,伸出陶瓷嘴2MM为宜;
       3,气体对焊缝的保护不好,应改变焊接手法,焊接电流或焊接速度;
       4,焊缝处清理不彻底,而且据实际经验,楼主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焊道及焊材的清理不干净,可用清洗或机械处理的方式对焊逢附近清理.

网友:
搂住好!
    您的问题得以解决,由衷高兴!
    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否给予告知,以便大家共同学习和提高,谢谢!

楼主:
我参照以上各位给我的技术条件进行了一一对照,发现有三点我们没做到造成的.
1:我们使用的氩气纯度不够.
2:我们焊缝处及焊丝没有经过严格的清洗.
3:我们没有在密闭环境下焊接.
我们解决的方法为
1:更换高纯度氩气.
2:每道焊缝处及焊丝我们都用铜刷蘸酒精清洗.
3:我们专门开辟一间密闭的焊接室进行焊接.
我们的成功是靠的各位大侠帮助才得以实现,在此表示再次的感谢!

网友:
祝贺楼主成功解决问题!!!
建议楼主的网名改成中文

网友:
有效的解决了问题,真是为社区高兴。
不锈钢焊接平时用得很多,细节方面还是需要我们多多注意的呢。

网友(2008-03-27):
活活。。。细节看出功夫啊!各位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