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和角接触轴承同时使用---请教

楼主(2007-10-29):
当一个零件上深沟球轴承和角接触轴承同时使用时,会达到哪种效果?
3 I( R# D0 U9 E2 u, N谢谢!

网友:
轴承的安装至少要分两种情况吧,立着安装和水平(卧式)安装.

网友:
承担轴向力才用角接触轴承呢~~2中一起9用~~浪费~~

网友:
一根轴上同端使用还是异端分别使用?

网友:
一头用角接触轴承,一头深沟球轴承。滚珠丝杠支撑的典型结构

网友(2014-09-10):
滚珠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