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该怎么分类

楼主(2007-10-29):
在网页上材料的分类很复杂,我只想问一下合金材料是为有色金属材料还是黑色金属材料?(合金如铁合金和铝合金)究竟和颜色有没有关系?(有些铁合金材料色彩很鲜艳)

网友:
一般来讲 除去基体材料主加元素大等于1的都算是合金材料 有色材料是相对于钢铁来讲的。

网友:
合金分铁合金与非铁合金,铁合金属于黑色金属,如合金工具钢,合金结构钢;非铁合金属于有色金属如铝合金、铜合金。与铁(钢)与非铁分类是一样的。

铁合金颜色很鲜艳?第一次听说,没见过。

网友:
合金的种类实在太多了!你想象光一个铝合金就有多少种,合金类型主要是:(1)共熔混合物,如焊锡、铋镉合金等;(2)固熔体,如金银合金等;(3)金属互化物,如铜锌组成的黄铜等。合金的许多性能优于纯金属,故在应用材料中大多使用合金(比如铁合金、不锈钢)。各类型合金都有以下通性:(1)熔点低于其组分中任一种组成金属的熔点;(2)硬度比其组分中任一金属的硬度大;(3)合金的导电性和导热性低于任一组分金属。利用合金的这一特性,可以制造高电阻和高热阻材料。还可制造有特殊性能的材料,如在铁中掺入15%铬和9%镍得到一种耐腐蚀的不锈钢,适用于化学工业。青铜,白铜,黄铜就是因为锌的含量不同。不过我没见过颜色鲜艳的铁合金。

楼主:
对不起,误导了各位大侠!是铝合金颜色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