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渐开线函数invα是如何计算的?---求助

楼主(2007-10-29):
请问各位大侠,齿轮渐开线函数invα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invα在手册中有表可查
当手头没有手册, 则可按下式计算:
invα=tgα-α
等号右边第一项的 α是角度值, 而第二项, α是弧度值, 计算时
很不方便。为此, 将此式改为
invα=tgα- απ/180
则可直接利用计算器来计算, 很为方便。

网友(点评):
改动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楼上的!

网友(2008-03-30):
疑问又来啦!!这《Binvα=tgα- απ/180》公式里面得αTT是什么意思哦?

还请指点。偶是菜鸟一只

网友(点评):
π TT 长得不像

网友:
α XTT    α 是角度值,TT是3.1415926。明白没啊?

网友B(2008-06-02):
发一个改了文件代码的文件,下载后把代码从“.txt”改为“.exe”就可直接使用了。

网友(2008-09-15):
用VB实现反求渐开线函数方程的根
Public Function Inv(a As Double) As Double
Inv = Tan(a) - a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AInv(num As Double) As Double
Dim lowangle As Double
Dim highangle As Double
Dim midangle As Double
lowangle = 0
highangle = Atn(1) * 2
Do While highangle - lowangle > 10 ^ -12
midangle = (lowangle + highangle) / 2
If Inv(midangle) > num Then
highangle = midangle
Else
lowangle = midangle
End If
Loop
AInv = (lowangle + highangle) / 2 / Atn(1) * 45
End Function

加个牛顿法的
Public Function AInv2(num As Double) As Double
Dim x1 As Double
Dim x2 As Double
x2 = Atn(1)
Do
x1 = x2
x2 = x1 - (Tan(x1) - x1 - num) / (1 / Cos(x1) ^ 2 - 1)
Loop While Abs(x2 - x1) > 10 ^ -12
AInv2 = x2 / Atn(1) * 45
End Function

网友(2008-11-06):
回复 网友B:

这个工具不错,可以算出来,就是关闭程序有点不太自然,还可以再完善一下,谢谢!

网友(2009-04-25):
这个程序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了后辍名为“.exe”,还是用不起来。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2009-09-04):
哥们,你太高了,呵呵
7# zzz8662

网友:
这个程序能用吗?
没看懂什么意思呢!

网友:
我也来试一下,谢谢

网友:
下载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2009-10-20):
6楼的那个我不会用……

网友:
invα在手册中有表可查
当手头没有手册, 则可按下式计算:
invα=tgα-α
等号右边第一项的 α是角度值, 而第二项, α是弧度值, 计算时
很不方便。为此, 将此式改为
invα=tgα- απ/180
则可直接利用计算器来 ...
引用 网友C:

角度单位本就是弧度,没有一会角度一会弧度的

网友(2010-05-09):
好东东好东东好东东好东东好东东好东东好东东好东东好东东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可以算出来。

网友:
希望能用希望能用希望能用希望能用希望能用

网友(2011-01-21):
威望值怎样增加,威望值怎样增加,威望值怎样增加,威望值怎样增加?威望值怎样增加,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可以算出来,就是关闭程序有点不太自然,还可以再完善一下,谢谢!

网友(2011-03-18):
确实不太会用。
我输入26 却出来A=87.841615......(DEG.)
                         F(A)=-1.259013E-05
什么意思呢?

网友:
收录LE A AAAAAAAAAAA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看来我在这一行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网友(2011-06-22):
那么好啊,正找呢。

网友:
下载怎么都要威望值啊?刚注册还真不自然。。。

网友(2011-08-04):
下载不到啊!请取消威望值限制好吗?

网友:
invα在手册中有表可查
当手头没有手册, 则可按下式计算:
invα=tgα-α
等号右边第一项的 α是角度值, 而第二项, α是弧度值, 计算时
很不方便。为
弧度值就行了吧

网友:
希望这个能帮到你。请参考其中的渐开线画法

网友(2011-09-26):
bu gou jin bi a a adfasdf as

网友(2012-08-04):
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少尉

最后登录2012-8-4注册时间2012-8-4积分2帖子2精华0UID807850

网友:
公式是怎么来的?求建模过程

网友(2012-11-27):
是计算齿轮的程序吗?

网友(2013-04-02):
学习次啊 还要口威望呀

网友:
丁丁定i大牛股i是

网友D:
invα=tgα- απ/180里面的N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vα=tgα- απ/180里面的N是什么意思

不是N 这里α 前面是角度值,后面是弧度值
απ/180 是将角度值换为弧度值
你说的N 是PI也就是圆周率3.14

网友:
非线性方程,可以到网上下载解这种方程的源程序!

网友(2014-08-16):
有点坑爹,我下载了不能用,我又下了一次还是不能用,但扣了我两次的钱

网友(2015-08-03):
那个工具怎么用?

网友(2016-03-19):
新手来学习学习,交流交流,那个软件好用吗

网友(2016-06-13):
win10打不开。。

网友(2016-10-12):
tana算出来不应该是一个值吗,没有单位,而第二项是角度或弧度,可以相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改了文件代码的文件,下载后把代码从“.txt”改为“.exe”就可直接使用了。

这个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2020-06-03):
试试,希望有用

网友(2021-03-09):
同求,一直不知道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