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 好不容易安装个UG4.0 结果用不 了

楼主(2007-10-29):
哎呀  好不容易安装个UG4.0  结果用不 了    创建新文件就出现下图所示的对话框,致命错误  郁闷了
哪位大侠帮我搞搞啊

网友:
NX5.0都出来了,为什么不用?装UG,最重要一点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用字母或数字表示,不能有汉字,比如计算机名,用户名,所建的文件夹名等等,都必须没有汉字出现

楼主:
555555555555555
郁闷死啊
我的用户名是汉字的
  可是怎么改安装完后注册到当中的还是原来的汉字名字,哪位大侠告诉我怎么改才能把电脑中的所有用户名改为我自己想要的啊??
除了重装系统
谢谢啊

网友:
计算机名可以改的啊,点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那里,好像有个变更,试试看,我没试过,呵呵,还可以上网查查,看怎么更改电脑名称。

网友:
你先要检查你的电脑名不能是中文;
其次你要把许可证文件里的电脑名改过来,重新安装一下许可证,选择正确的CRACK文件,应该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