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焊接箱体表面处理方法---请教

楼主(2007-10-29):
请教不锈钢焊接箱体表面处理方法.<最终表面>

网友: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不够清楚,到底是指焊缝的地方,还是整个外表面的处理?

楼主:
版主您好,主要是整个表面的处理,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有很多方式可以供您选择的,看您的需要而定,如果没有其它特别要求的话,喷砂也是一个好主意啊。

楼主:
非常感激.我会试试看一下.

网友:
楼主您好!
如果您选择喷砂工艺,我要提醒你一点,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材料,有材料钢珠、玻璃珠等,不要采用棕刚玉,最好到专门加工点去看一下效果样板,才做最后决定。

网友:
喷砂代价大一点,酸洗成本小,酸洗后再在不锈钢表面打一层蜡油就行了,一般要求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