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验液压压力传感器,出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9):
单位在校验液压压力传感器时出现一个现象。例如当升压至30MPa,停止增压后压力会逐渐降低,约至小于20MPa时逐步稳定。移除压力传感器,封闭该出口,仪表显示的压力可以保持正常。本人对于压力传感器的结构不甚了解,根据现象来看,相当于流体的体积发生了变化,但从外部并看不出有任何渗漏的迹象。请了解传感器结构的朋友予以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5566&extra=page%3D1你可以打开这个链接《汽车与配件》栏目下面有一些关于传感器的资料,你可以去下载看看!

楼主:
感谢两位

感谢对我的回复。
对于多数人对于本贴的莫不关心,本人表示遗憾。根据现象,可以确定是渗漏造成压力下降,应有很多人知道压力传感器的结构。对于这类实际问题,当然多数都是简单的小问题,缺少热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阻碍中国技术发展的因素。

网友:
呵呵,别这么灰心
可能看到你帖子的人不是机械行业的,或者没有弄明白你说的问题
更多的人可能没有注意你的这个帖子,毕竟大家不能全天都泡在网上

我想压力下降还是因为液压系统本身的问题,如内泄漏,或者有泄压的地方,压力传感器应该不会卸压的
压力传感器是根据油液压力与弹性元件相平衡测出来的,本身没有泄油的地方
具体工作原理在baidu上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2008-01-15):
回复 网友A:

呵呵,楼上的各位好,我今天刚看了你们的讨论。我想说两句,我搞压力传感器有五年时间了,也有一定的经验和你们一起探讨一下。压力传感器的结构如下:
   传感器一般由敏感元件、转换元件、基本转换电路三部分组成的。
   在正常情况下。传感器是不会影响油压的。如果你发现有这种现象有可能是传感器的弹性体芯体损坏。长期过压或使用方法不对很容易造成传感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