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法几何题5

楼主(2007-10-30):
求:
1. a之长度为何?
  a. 17.4965   b. 17.5964     c. 17.6594
2. b之长度为何?
  a. 20.3266   b. 20.3626     c. 20.6236
3. c之长度为何?
. 29.5200   b. 29.5300   c. 29.5400
4. 红色曲线围成的区域之周长为何?
  a. 117.3475   b. 117.4753   c. 117.5734
5. 绿色剖面线区域之面积为何?
a. 233.1049   b. 233.4109   c. 233.4901

网友:
现发张画,下班回来标尺寸,楼主大侠步步深入,谢谢,

网友:
1B 2A 3A 4C 5A

网友:
里面的正五边形怎么翻了个跟头,再变了个花脸啊?

网友:
这次正确吗?

楼主:
也许本题相对比较简单,但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不是是很高,现在公布答案
1. a之长度 = 29.4510,就是(c)
2. b之长度 = 24.4779,就是(a)
3. c之长度 = 36.8137,就是(c)
4. 红色五边形区域之周长 = 79.1178,就是(a)
5. 蓝色剖面线区域之面积 = 313.4152,就是(b)

网友:
鬼狼,你的答案在选项没一个是有的,你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
好像你的答案都不对呀?

网友:
鬼狼也有范迷糊的时候

网友:
哪位高手把“CAD画法几何题5”的付题(6#)做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错了错了
答案应该是
1.(b)
2.(a)
3.(a)
4.(c)
5.(a)
这两天忙的都晕了,不好意思,误导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