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WS2金属表面处理技术

楼主(2007-10-30):
WS2原是美国为太空飞船提供优异的润滑效果减少运动部件的磨损、延长使用寿命而开发的一项新技术,后来由美国伊利诺州的Micro Surface CorporationMSC)公司获得并且发展和完善了此项技术。MSC将此种润滑剂命名为WS2改良型二硫化钨镀膜并推向市场。WS2技术使用独特的射频溅射离子镀膜工艺,该润滑剂能与任何金属或树脂立即牢固结合,膜厚仅0.5微米。膜最高承载可达到10万帕斯卡,化学性能稳定、无毒,可镀基材适用于铁、钢、铝、铜、不锈钢、合金钢等各种金属,性能超过二硫化钼涂层。

WS2
技术体现了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解决了很多企业正绞尽脑汁攻关的技术难题,同时大幅度地提高所加工产品的附加值,使企业经济效益递增。

在塑料工业中,WS2镀膜可以用于各种注塑成型模具、吹塑成型模具和挤压成形模具中,其效益是减少了在工具钢与树脂之间的拖曳现象,降低了磨擦阻力,增加了产量。在汽车工业中,美国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Chrysler汽车公司均采用WS2镀膜处理汽车轴承、传动装置和发动机内部部件以减少磨擦、降低磨损。WS2还可以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用在IndyNASCARWinston赛车比赛中许多类型的赛车上。

除了减少磨擦和降低磨损以外,WS2还具有许多其他的优点,这要取决于所应用的场所。一般地说,它可以改善产品的质量,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消除或减少昂贵的维护和维修问题。WS2技术被越来越多的客户所接受。

        WS2金属表面处理技术网站:http://www.ws2.com.cn

        由于论坛板块的原因,相应的介绍请参阅机械油品 » WS2及固体润滑涂层在机械工业的应用系列贴。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4280&extra=page%3D1&page=1

网友:
新手学习,多谢指教!

楼主(2008-03-23):
WS2金属表面处理技术的应用

WS2已经在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广泛使用,成功地应用在以下工业领域中的工件及部件上,为使用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轴承
线轴承——用于切割、制粉及定位装置中
球轴承——激光、原子能、无尘室及医疗设施
记录器轴承——高速复制
辊子轴承——高速运转的轴(锭子),肉类包装设备中的载运轮
球螺杆——汤姆森轴及线性驱动定位仪
汽车——发动机的主轴承、杆轴承、轮轴,活塞环,针阀
齿轮
复印机,印刷机械,高温齿轮,汽车变速箱,自动传动,高负载设备,高速的电动马达及无尘室用的无油润滑齿轮等。
轴 马达传动装置、内轴、外部花键轴与螺纹顶点、牙医用马达、涡轮发动机等。
楔  塑料注塑模具、容器制造、冷加工处理、夹具、成型及传输系统等。
链条
链辊,组合连接、玻璃面板、纸浆厂、食品加工、无尘室、机器装配、齿轮与链条的结合、自动传输、自行车链条等。
阀门
伺服阀、螺线管、针阀、球阀、自动喷射系统中的阀门、柴油机液压阀及原子能系统等。
连接及非连接件
不锈钢组件,水压、气压、油压等压力装置中需抑制摩损的地方。
切割机械
在精磨、粗磨、钻床夹具、钻孔装置、攻丝等加工过程中及在切割高硬度的物体时使用。
铸件加工
几乎排除硅的使用,从而延长活动部件的使用寿命。
注模成型
注模成型生产中,与塑料接触的所有金属部件,如模具、销等,WS2能增加液体塑料的流速3~9%,平均提高生产率4~8%。其成型物具有较高的光洁度。
其它
小火枪、磁头、低温泵、火车、军舰、坦克、装甲车、直升机、卫星、导弹装置中的易磨损部件;空气振动器、电子连接器、断路器和开关;车床夹具、垫块、压缩机、变阻器、滑块、定时器中的机械部件、导向阀等。

楼主:
保护性涂层

WS2是固体润滑涂层,虽然可延缓腐蚀,但不能作为耐腐蚀涂层应用。针对高的耐腐蚀要求,可推荐M12保护性涂层。

M-12(coating)是热固化的含有特殊环氧基混合物的涂层,几乎在任何环境下都有非常优异的耐腐蚀性能和化学稳定性。除了优异的耐腐蚀性能以外,能保护产品不受各种化学品和化学溶剂的腐蚀。特别适用于磁铁(钕铁硼)、化学工业、泵配件&阀门配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