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圆的切线如何画

楼主(2007-10-30):
如附件图所示:两圆的外切与内切线如何画?
希望能给把步骤说详细点。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请勿见笑。

网友:
autocad对象捕捉找切点

网友:
步骤:依次“直线”---选择捕捉“切点”--选择第一个圆----选择另一个圆。

网友:
你的要求是不是先有两个圆?再做切线?我是这样做的,可以实现!
步骤:依次“直线”---选择捕捉“切点”(其他的对象捕捉可以去掉对勾)--选择第一个圆----选择另一个圆。这样的内、外切线就都可以实现了。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
明白了!

网友:
先有两个圆,再做切线:
步骤:依次“直线”---选择捕捉“切点”(其他的对象捕捉 必须 去掉对勾)--选择第一个圆----选择另一个圆。这样的内、外切线就都可以实现了!

网友:
我建议楼主区下载一个清华天河的CAD插件,装了以后里面会多一个公切线的快捷键,点击后直接选2个圆就可以了

楼主:
这么早的帖子怎么又顶起来了
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步骤如下:
line
回车
tan
回车
在第一个圆上找一个大概的位置,点一下
tan
回车
在第二个圆上找1个大概的位置点一下。

OK了!

网友:
我的步骤如下:
L------右键G(在第一个圆上点下)-----右键G(在第二个圆上点下)  OK

网友:
不好意思,刚说漏了,右键时要同时按SHIFT,也就是快速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