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如何实现?---请教

楼主(2007-10-30):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圆柱体上有一根直径为3mm的铜线,由气缸驱动,将这个铜线要送入一个模具内,气缸行程到位,正常情况下,铜线入模。但是:如果铜线没有入孔的话(即线歪了),要求气缸能够停止前进并能退回,既不能把铜线压扁了(压弯后,再校直那是比较难的),然后手动校直铜线后,重新送入。
       所以我希望在当气缸在前进的过程中,如果是铜线碰到了模具孔以外的地方,可能压力会有变化,这时气缸作收回的动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手动校直铜线,重新在气缸的驱动下入模。
铜线的直径为3mm,孔的尺寸我定的是:直径3.4mm。
气缸40x100,实际入模深度30mm,气源压力0.5MPa.气缸运动速度0.2 m/s.
请问各位高手,能否就用气路来实现这一过程啊?
或者有什么好的高招解决这一问题啊?

网友:
是生产电容器的设备吗?

楼主:
这个是为了把嵌在起动机转子铁芯片里的铜线扭转一定的角度用的。即入模之后,铜线固定不动,模具旋转一定的角度。

楼主:
请各位大侠继续发表高见啊!

网友:
家有小女,不知道铜线弯曲时候能在气缸中产生多大的压力变化?按照我的个人理解应该很小,检测不是很方便。用气动实现困难比较大,应该采用其他的方法来做了,比如电路的导通与否,或者在夹具上增加类似三座标测量仪上那样的传感器检测进行控制。三座标测量仪测量头的方案应该很具有参考性的

网友:
用多个光电开关同时检测一个平面,即检测铜线可能出现压弯的位置。此时其中一个光电开关发讯,则铜线弯了
如果同时发讯,则气缸到位正常。
最好有PLC作程序进行逻辑控制

网友:
I agree with c-shy .It seems easy to realize with his method.

网友:
如果模具上的孔是贯穿的话,可以在孔的另一面加气压检测,铜线没进去和进去了的气压变化是可以监控的,而你提到的检测汽缸的压力变化,只是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不能实现,比如你的气源的稳定性不可能很好.我们经常采用这种方法来检测工件的到位情况.

网友(2008-11-27):
个人不赞同C-SHY的做法,1是光电开关的位置和数量不好确定,而且由于模具的原因有很大的可能出现误动作的情况。而且因为这个原因就加个PLC,成本有点高了,建议采用气压检测的方法。

网友:
力感应肯定不合适,3mm铜线没多大力就弯了,而且弯曲后的力会更小.何况气缸速度一般较快.发现弯曲就已经晚了.
如果要检测,从侧面多角度用光感兴许是个办法,也就是用光线围一个孔.
最好的办法应该设一个引导装置

网友:
如果铜丝露出夹持机构的长度较短,比如说只有2毫米,是不是就不容易弯呢?可以很方便的进入模具中,进入后再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