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元测量零件跳动的步骤---请教

楼主(2007-10-30):
三次元测量零件跳动的步骤是什么?我用的海克斯康3.2的。

谢谢!!

网友:
你讲的不清楚,是测量圆跳动还是面的跳动,最好发个图纸上来给大家看一下。三坐标的应用不能机械的利用软件。

楼主:
我所说的是径向跳动和端面跳动,我看到三坐标上有测跳动的符号,就是不知道怎样测量,那高手知道?请指点!!谢谢!!!

网友:
软件里面的测量跳动项只是测量径向跳动,计算时选被测量要素,后选基准就可以了.操作手册上面应该有介绍的.

楼主:
谢谢芦墅居士,我们这里的操作手册里边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其实,径跳可以用同轴度来评价,端跳可以用垂直度来评价。

网友:
端跳是不是要考虑面的平面度

楼主:
个人认为平面度对于端跳影响不是很大!!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