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回弹角度的讨论

楼主(2007-10-30):
求助  弯管  回弹角度的讨论,计算 ,急需,谢谢!!1

网友:
问题描述得很不具体,请把实际问题说清楚好吗?

网友:
小半径弯曲的回弹

当弯曲件的相对弯曲半径 r / t < ( 5 ~ 8 ) 时,弯曲半径的变化一般很小,可以不予考虑。而仅考虑弯曲角度的回弹变化。角度的回弹值称作回弹角,以弯曲前后工件弯曲角度变化量 Δ θ 表示。回弹角 Δ θ = θ 0 - θ t , 式中: θ 0 为工件弯曲后的实际弯曲角度,θt为回弹前的弯曲角度(即凸模的弯曲角)。可以运用查表 法查取有关 手册的回弹角修正经验数值。现列表 3-1 供参考 :

表 3-1  单角 90° 校正弯曲时的回弹角
材料
r / t
≤ 1
1 ~ 2
2 ~ 3
A 2 、 A 2
紫铜、铝、黄铜
-1 ~ 1 30
0 ~ 130
0 ~ 2
0 ~ 3
130 ~ 230
2 ~ 4

当弯曲 角不是 90 o 时,其回弹角则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 3 - 1 )
式中:
Δ β -  当弯曲角为 β 时的回弹角;
β -  弯曲件的弯曲角;
Δ θ -  当弯曲角为 90 o 时的回弹角。
二 . 大半径弯曲的回弹

当相对弯曲半径 r / t > ( 5~8 ) 时,卸载后弯曲件的弯曲圆角半径和弯曲角度都发生了变化,凸模圆角半径和凸模弯曲中心角以及弯曲角可按纯塑性弯曲条件进行计算:
                                    ( 3 - 2 )
                                                ( 3 - 3 )
                                               ( 3 - 4 )

式中 : r   —   工件的圆角半径 (mm) ;
           rt   —    凸 模的圆角半径 (mm) ;

α —    工件的圆角半径 r 所对弧长的中心角 ( 度 ) ;

α t —    凸 模的圆角半径 r t 所对弧长的中心角 ( 度 ) ;

σ s —     弯曲材料的屈服极限 ( MPa ) ;
          t —   弯曲材料的 厚度 (mm) ;
          E —   材料的 弹性模量 ( MPa ) ;
—    模的弯曲角 ( )
有关手册给出了许多计算弯曲回弹的公式和图表,选用时应特别注意它们的应用条件。

由于弯曲件的 回弹值受诸多 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材料性能的差异 ( 甚至同型号不同批次性能的差异 ) 、弯曲件形状、毛坯非变形区的 变形弹复 、弯曲方式、模具结构等等,上述公式的计算 值只能 是近似的,还需在生产实践中进一步试模修正,同时可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工艺措施来减少、遏制回弹。

< P 减少回弹值的措施>

楼主:
谢谢,谢谢
同时我会具体提出问题的。
我说的是20#弯管的回弹

网友:
这些是以做弯管工装找到的资料,看到你的题目就把回弹计算这块发上来了,希望有用。
至于你说的20#管,我不太清楚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