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是否可以使电机达到高转速?

楼主(2007-10-30):
我现在在用变频器调节风机转速,可以是通用矢量型变频器或者风机专用变频器都可以,但电机的选用却成了问题,变频只是改变电机的实际转速!变频就是将电机转速从0调到额定转速,那我就不明白了,变频器的调频范围好像可以从0.1HZ到400HZ了,理论计算可以达到上万转的,可是电机达不到这么高的转速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理解?是不是我的基本概念搞混了?

网友A:
萧萧天竹你好

此帖与“变频电机能否达到8000转呢”是同一目的呀,呵呵。
只想达到8000转/分钟不用买高级的高速电机,下图应是你需要的电机吧。

详细信息我通过社区短消息传给你。

网友:
呵呵同意斑竹!
这里面有两条:
1。变频器可以调节电机到高速,普通的交流鼠笼异步电机也可以调到80-100Hz,只是再高就有问题了,电机要特殊设计
2。你的风机转速能调很高?要知道风机的功率是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的,所以你要注意你的风机电机频率调高后电机功率够不够的问题(后话了)

网友(2007-12-12):
对于电机是个十分大的考验,需要特别根据变频这种工况进行设计。国产的好像还不太好。

个人使用感觉。

网友:
超过50hz 散热情况满足要求吗?电机绝缘等级都有一定温度要求的,机械方面的要求就不清楚了。

网友:
请教各位大虾,有知道690V1000KW 变频发电机和690V750KW变频电动机的国内厂家吗?

网友B(2008-03-11):
引用 网友A:
萧萧天竹你好

此帖与“变频电机能否达到8000转呢”是同一目的呀,呵呵。
只想达到8000转/分钟不用买高级的高速电机,下图应是你需要的电机吧。

详细信息我通过社区短消息传给你。

我在飞大哥你好,这电机的资料也给我一份啦连厂家地址和报价。谢谢   wujunchinayf@21cn.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飞大哥你好,这电机的资料也给我一份啦连厂家地址和报价。谢谢   wujunchinayf@21cn.com

对不起,原资料一时找不到了。这类电机在国内有很多生产企业。在百度搜“高速电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