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两种零件---求助

楼主(2007-10-30):
磨两种零件。一种外径Φ110mm齿轮形薄板类零件,中心有一个孔,毛坯件厚度3.5mm,中心孔Φ35.5mm。要把厚度加工到3.0±0.05mm,Ra3.2;中心孔直径加工到Φ35±0.01mm,Ra0.8。另一种是直径Φ30mm的圆形薄板类零件。毛坯件厚度3.5mm,直径Φ30.5mm。要把厚度加工到3.2±0.05mm,Ra3.2,中心孔直径加工到Φ30±0.01mm,Ra0.8。两种都是淬火材料,淬火硬度HRC52~55。用什么方法加工比较好?要买什么设备?那种牌子的好?设备要多少钱?衷心感谢!

楼主:
没人回答吗?希望各位大人帮帮忙!

网友:
又是热处理又是薄的工件,要是想批量生产,尽量使用高精度的数控平面磨床,你没有平面度平行度的要求吗?公差不是很高,你有多少钱我就不知道?因为不是我说了你就能买的。

楼主:
谢谢国际化大人的答复。平行度和平面度都是±0.03mm。设备自然是希望越便宜越好。磨平面和磨外圆、内圆的机床加在一起20万够吗?不够的话需要多少钱?希望你能再次赐教。

网友:
平行度和平面度都是±0.03mM,够是足够了,不过你需要找经验丰富的磨床工,即便是数控磨床,我刚磨的时候也曾经变形很厉害,差点报废,换成我那个朋友,他做到平行度和平面度0.01都没有问题。磨平面和磨外圆、内圆的机床国外的牌子一般是买不到好的。

网友:
内圆磨床很贵的,平面有便宜的

网友:
斯来福临的机床可以加工

网友(2008-02-24):
这个零件很薄,没有做过这样的零件,平面是可以用平面磨床了,内孔比较难加工.20万估计不够吧
普通内圆磨床价格不清楚,但也不便宜.数控内圆磨床可以加工这个规格的起码要50万以上

网友(2008-09-14):
厚度用平面磨床,内孔用线切割。
磨平面要多翻几次。

网友:
1.关键在于淬火工艺的掌握。如果变形大,后续就没有办法加工了。
2.平面可以采用立磨,经济实惠,效率也很高。
3.内孔磨效率太低。有没有键槽啊?如果没有键槽,那应该是摩擦片吧?可是摩擦片的内孔要求不高啊。
  去生产摩擦片的厂家看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呵呵 又学到了点知识,谢谢哦